暴力拆除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8-03-13):
拆开了一只固态继电器,看来用料还可以。比某些大功率管强多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图片。

网友A:
呵呵,我以前也拆过,能完整拆下来的元件基本没有,都被环氧树脂封死了。即便能完整拆下零件,也就是一些三极管、电阻、光耦、和一个大电流双向可控硅而已。
不过不同厂家的SSR可能封装方法不同,如果有用硅橡胶封装的那就好拆了。功率管也不一定非用双向可控硅,也可以用IGBT,MOSFET等实现。但一般都还是用双向可控硅。
期待楼主的照片,开开眼。

网友:
暴力拆解我在行,不过基本报废

网友:
我也有一只固态继电器。也不知怎么用?真的与机械开关功能一样吗?

网友:
固态继电器大多数是可控硅,所以无触点,无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以前也拆过,能完整拆下来的元件基本没有,都被环氧树脂封死了。即便能完整拆下零件,也就是一些三 ...

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图片。 它是一个控制工作电流大约110A的电炉,不知这个固态继电器那里坏了,竟然谢波干扰到变电室的变压器嗡嗡作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图片。 它是一个控制工作电流大约110A的电炉,不知这个固态继电器那里坏了 ...

楼主这个,应该是两个单项可控硅做的主开关,比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有些有点,能承受更高的电压摆率,以及散热面积更大。
楼主说这个坏了引起电源变压器嗡嗡响,并不是什么谐波,而是其中一个可控硅坏了,导致变压器中产生了一个直流电流,让变压器的磁芯饱和了所以嗡嗡响。

网友:
变压器响是因为单向导通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应该是两个单项可控硅做的主开关,比用一个双向可控硅有些有点,能承受更高的电压摆率,以及散 ...

一直不明白可控硅干扰变压器,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