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喇叭换磁钢

楼主(2018-03-13):
捡了一个同轴的椭圆喇叭,接上一试,高音响低音不响,按一下纸盆按不动,仔细查看一下,发现磁钢摔成了两半,用胶粘在了一块,肯定是不同心了,于是开始了维修过程,先上一个原来的磁钢。

拆磁钢的时候不小心,又把原来的音圈弄坏了,  ,上某宝查找,可惜没有30MM的音圈,没办法只有自已绕,自已有的漆包线没有原音圈的型号,只好用0.17的漆包线代替了,绕好的音圈   。最后用AB胶粘贴切组装后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
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样都能修。厉害

网友:
0.18的线,绕完之后是几欧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真有两把刷子,有这手艺以后没有废品了

网友:
修完用在哪儿呢?才一只唉

网友:
能响   可能有杂音  音质变坏

网友A:
喇叭磁钢的磁隙很不好整均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磁钢的磁隙很不好整均匀呀

磁隙的调整确很不空易,先用游标卡尺量出中心柱的直径和孔的直径,算出磁隙的宽度,再找到一些适合的物品,比如说冰糕棍之类的硬物,在中心柱上缠绕均匀,就OK了

网友B:
做音圈、调磁隙、组装成喇叭不难,难的是重绕时用什么胶水固化线圈。帖主能否透露?

网友:
楼主好手艺,修完一点也看不出!
修完的效果如何?

网友C:
能响,和音质好不挨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响,和音质好不挨边

能响总比不响强,我没有什么仪器,无法对频响进行测试,正好想学习一下,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怎样测频响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音圈、调磁隙、组装成喇叭不难,难的是重绕时用什么胶水固化线圈。帖主能否透露?

用AB胶固化线圈

网友D:
磁铁是用什么胶粘的,俺有个就是磁铁歪了,想重新搞下

网友E:
高手修好音质怎样?

网友B:
哪种AB胶的流淌性能让线圈牢牢地固定在骨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种AB胶的流淌性能让线圈牢牢地固定在骨架上?

在AB胶中加一些稀料,让AB胶稀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铁是用什么胶粘的,俺有个就是磁铁歪了,想重新搞下

把磁铁取下来,清理干净后用AB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修好音质怎样?

从主观上说,我觉得还可以。不擦圈,没有杂音,因我没有仪器无法测量频响曲线,所以,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AB胶中加一些稀料,让AB胶稀释一下

当年用502制作音圈,因其不耐高温白白浪费了功夫......有你真好!

楼主:
原来喇叭的磁钢是外径110MM,内径60MM,卖磁钢的只有普通的磁钢,外径还是120MM内径60MM所以就用了。

网友:
技艺高超,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