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数字示波器在XY模式下清晰度为何这么差?

楼主(2018-03-13):
我用淘宝上的扫频信号套件扫455K晶振,用普源DS1102E数字示波器的XY模式显示,出来的图像很差,不知何故?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你这没有检波,所以中间有东西,而且数字示波器的XY模式就这德行,像打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检波,所以中间有东西,而且数字示波器的XY模式就这德行,像打点机

谢谢你的指点,我加了检波就好多了。

网友B:
这牌子的示波器,还不如买二手tek ,心情会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检波,所以中间有东西,而且数字示波器的XY模式就这德行,像打点机

厉害,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发一张检波后的照片看看差距有多大?

楼主:
检波后的图像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465K中周的,这个是465K晶振的检波后图像。

网友:
鼎阳SDS1122E+的XY模式 视觉效果就比这好很多 YR3ZO]EIGWHQ4LT@S6)8`)U.p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的示波器,还不如买二手tek ,心情会好多

泰克低端也一个德行,响应还慢,更不能忍。

网友(2020-06-06):
请问:你的DS1102E,怎么设置成X-Y模式的?

网友:
一直不会用!

网友:
搞一个HP或泰克试试,X,Y。用模拟示波器,你用数字示波器,干模拟示波器的活。最好有慢扫描示波器。

网友:
可以用数字荧光示波器,能很好的显示XY波形。因为数字荧光示波器有灰度级波形功能,是模仿模拟示波器余晖波形显示的。
楼主这种所谓数字采样储存示波器,基本功能就是显示采样点,由于缺少采样点之间的信息,所以在频率较高时显示比较难看。

网友:
低档数字波只有这些采样点,放在一维上满屏,放二维(XY)那这能这么难看。

要好看就用通用信号源+加数字波

中频曲线实际就是随频率变化的直流曲线(检波后)

网友:
你用数字示波器干模拟示波器的活。肯定不行了

网友C:
用外同步的方式,将示波器设置在外同步状态,用锯齿波信号去启动示波器的扫描,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曲线图了。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C:
用外同步的方式,将示波器设置在外同步状态,用锯齿波信号去启动示波器的扫描,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曲线图了。

外同步是指外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