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实用电源.

楼主(2018-03-13):
因为常常要修理开关电源的电器.所以制作了这一台隔离电源.

主电路图

主电路图

变压器是用的旧的麻将机上的,用了2只变压器,可以输出110伏和220伏,现在大量麻将机退出,这种变压器很容易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画一图出来,无实物?

实物视频在这里.现丑了!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串个灯泡就可以了,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A:
你就画一图出来,无实物?

网友:
画个图还不如直接做成品出来看看啊,虽然这个隔离电源实用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串个灯泡就可以了,搞这么复杂干嘛

你说得对,从原理上来说,电源就是电压源上串可调 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视频在这里.现丑了!

看外型造得不错!赞!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手动自偶调压器,捣鼓开关电源更方便。

以前弄过一套这玩意,一直在用。自绕300VA隔离变压器,次级220V+2组6、12、24、36V输出,加一台500VA自偶调压器,0-72V分档步进,0-250V连续可调。俩玩意固定在一块底板上,再加个多孔插座,调试开关电源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手动自偶调压器,捣鼓开关电源更方便。

以前弄过一套这玩意,一直在用。自绕300VA隔离变压器 ...

我用的是成品的拆机变压器.报废的麻将机变压器.

网友:
隔离变压器串个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网上购买200W/AC220V/110+110V隔离环变就可以了,150元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