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这个焊锡,有谁见过

楼主(2018-03-14):
求助大家,手里有一条航空焊锡,是老的,大概有20-30年的历史了,但是没有标注含量,用起来倒是不错,最近有看见又卖的,就卖了下来。但是不知道含量,有谁知道这是哪里产的,含量多少,请告知,谢谢!!

网友A:
这种看起来纯度不够高,试着用手折弯,硬度够的话弯起来会吃力的,说明含锡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起来纯度不够高,试着用手折弯,硬度够的话弯起来会吃力的,说明含锡量不错。

右边的那条是我自己的,焊锡量很是不错,因为我自己已经用了一根,左边两条是新买的。我自己的这条大概是八几年的,是一个老前辈给我的!!!

网友B:
看颜色应该是合格焊锡,含铅量超高焊锡应该呈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颜色应该是合格焊锡,含铅量超高焊锡应该呈黑色。

合格应该是合格,但是找不到参数,淘宝也没卖的,百度也查不到,估计不是批量生产,或者批量供应钢厂之类的,反正是没有大批量销售的迹象!!!

网友A:
我自己都有两条,用了半条。SN64的,光亮光亮的,硬度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都有两条,用了半条。SN64的,光亮光亮的,硬度很好。

谢谢,的确很亮,但就是没标注参数,还有产地,请问百分之64?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啊??

网友C:
这么粗的焊条怎么用,用多大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粗的焊条怎么用,用多大的电烙铁!

50瓦的老电烙铁足够用,感觉纯度不错,就是想找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耳边折一下,能听到微微的咔咔声,折弯处有细小的皱纹,就是好焊锡。就知道这点,其他不懂

您说的对,这个焊锡纯度倒是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厂家参数

网友E:
不错。一般是6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一般是63%吧。

应该是这个纯度,但是厂家纯度一律没有,我是非常的纳闷,所以才求助,看看谁知道厂家!!!

网友F:
弄花生米那么一块下来 用电烙铁在松香中熔化,等冷却后如果光滑如珠就是37/63焊锡,如果锡珠上面有沙粒状花纹,就是含铅较多的,含铅越多沙粒越多面积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花生米那么一块下来 用电烙铁在松香中熔化,等冷却后如果光滑如珠就是37/63焊锡,如果锡珠上面有沙粒状花 ...

亮倒是亮,纯度自我感觉也还行。但是找不到任何厂家和参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合格应该是合格,但是找不到参数,淘宝也没卖的,百度也查不到,估计不是批量生产,或者批量供应钢厂之类 ...

这东西淘宝上有卖的,前些年买小锡炉,顺便买了好几根。350度左右熔融,用来焊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淘宝上有卖的,前些年买小锡炉,顺便买了好几根。350度左右熔融,用来焊接没问题。

淘宝有卖的?我咋没见过啊?350度熔化的话就是特种焊锡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卖的?我咋没见过啊?350度熔化的话就是特种焊锡了啊

淘宝搜“小锡炉”,卖锡炉的一般都配套卖这种锡条,随便搜了一个:
链接就不发了,您自己搜,很多。

350度是锡炉调的温度,实际温度是多少,没测过。定在350度时焊锡完全熔融,流动性很好,焊接效果也很好。温度再往低调,焊接就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搜“小锡炉”,卖锡炉的一般都配套卖这种锡条,随便搜了一个:

链接就不发了,您自己搜,很多。 ...

好的谢谢,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温焊锡,焊接的强度很好。以前多见于补锅和白铁皮焊接,强度很高的。就是不知道用在电路焊接上会不会影响 ...

金耳朵们说了:含银的焊锡用在胆机上 声音 “冷” ,用纯银漆包线绕输出声音 “直白” 。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温焊锡,焊接的强度很好。以前多见于补锅和白铁皮焊接,强度很高的。就是不知道用在电路焊接上会不会影响 ...

谁说白铁用高温锡,白铁用的就是普通37/63焊锡,只有这种焊锡流动性最好,容易焊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纯度,但是厂家纯度一律没有,我是非常的纳闷,所以才求助,看看谁知道厂家!!!

现在出厂的一般都会印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50瓦的老电烙铁足够用,感觉纯度不错,就是想找参数!!

哦,没用过老烙铁,感觉现在是小焊台是很难焊得动了

网友I:
以前在单位用来焊水箱,电瓶桩头接线柱,其他成分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在单位用来焊水箱,电瓶桩头接线柱,其他成分就不知道了。

也是航空牌焊锡吗?请问知道产地吗??

网友J:
给楼主泼点冷水吧,您这个焊锡不一定好,起码没有18楼网友发的图片上的好!看18楼的图片,磨具规整,做过精细、含锡量明确标称......而您这个很像是小作坊产的。我只说不一定好,还是烫一下、对比一下才是。

网友K:
引用 楼主:
也是航空牌焊锡吗?请问知道产地吗??

你偏要知道产地干嘛?现在我们这大多是云南锡业公司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给楼主泼点冷水吧,您这个焊锡不一定好,起码没有18楼网友发的图片上的好!看18楼的图片,磨具规整,做过精 ...

我理解的,谢谢您,不算泼冷水的,我其实就是想知道产地,至于纯度也就无所谓了,毕竟现在我用这个用的很少,就是没见过这个牌子批量生产,所以才发帖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偏要知道产地干嘛?现在我们这大多是云南锡业公司生产的。

因为找不到任何资料,所以才想问问产地,右边那条焊锡比我年龄还要大,但是这个从来没有大规模生产发售,至于含量倒是无所谓,毕竟现在用焊锡丝用的非常多,的确云南锡业有限公司的锡纯度质量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