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上的音频,好奇怪!

楼主(2018-03-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的是笔记本电脑吗?内置了扬声器的吗?

网友:
hdmi带的吧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
就插了3.5耳麦!
以前用xp, 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才换的win7

那我也解释不清楚了,WIN7 可以独立管理前后置音频接口,可以分配给某个应用独占,

网友:
前置音频与后置音频接口,看你主板音频芯片的类型,不同芯片驱动不一样,导致面板显示也不尽相同

网友:
可能声卡驱动的问题,用驱动大师一类软件看看

网友:
是电脑迷糊了,不必介意,毕竟不是人脑;况且,人也有糊涂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