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与LM337可调稳压电源电路 附图求教

楼主(2018-03-14):
问题如图上所述:

补充内容 (2018-3-14 18:14):
看了楼上几位高手所述,麻烦大师再辛苦下 有图的贴图,最好是经过验证的,现在网上图纸参差不齐,很容易误导新手,感谢大家!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扩流来解决的。

网友:
要求不高再加个普通三极管,扩流5A,图百度。

但大电流发热厉害

网友:
你想要多大的电流,可以用三极管扩流,10A都可以。但是扩流的话也没必要用LM317了,有其他TL431+三极管的方法

网友:
LM317和LM337参数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正稳压器、一个负稳压器而已。如果不想加扩流管,有不改变线路的话可以用LM338正稳压器代换,电流可达5A。如果选择金属封装的LM338价格要贵些。

网友:
LM317和LM337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用LM317如何扩流啊

网友A:
上LM1083.上LM1083.

楼主:
看了楼上几位高手所述,麻烦大师再辛苦下 有图的贴图,最好是经过验证的,现在网上图纸参差不齐,很容易误导新手,感谢大家!

网友:
手册上就有扩流的图,去官网下载
317/337的用法很多,是否需要从0起调,是否需要调整限流,是否需要正负电源跟踪,,,,,还是看懂电路再动手比较保险

网友:
可以用啊,为啥不能用,带的负载不超过1A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有很多因数,比如变压器的功率是否够大,稳压块的散热器是否够大,滤波电容的容量等都有影响...

网友:
317用在正电源,337用在负电源
其实317效率低,用起来还麻烦,关键电流还小稳压精度不高

网友B:
你去淘宝买个LM2596的模块,不到3块钱,效率还高。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买个LM2596的模块,不到3块钱,效率还高。

这个坏了(比如击穿)会不会电压直接加到负载上?是的话就危险了。

网友(2020-04-22):
引用 网友B:
你去淘宝买个LM2596的模块,不到3块钱,效率还高。

纹波大的一批

网友C:
这种电路只见过一直电位器的,这里RV1A和RV1B两只,繁琐了,哪位讲一下分别啥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只见过一直电位器的,这里RV1A和RV1B两只,繁琐了,哪位讲一下分别啥作用?

冗余,提高可靠性。
另外单联双联加个差不多,用个双联的比较保险。

网友:
有了Q1就是为防止电位器中心触点断开时保护的,现在多加一只电位器(或者是双联)是不是多余了?去掉一只,其他元件不用调整吧?

网友:
图中4.7k双联电位器是并联使用的,电阻为2.35k,如果换成4.7k单联的,其他元件参数要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冗余,提高可靠性。
只有当两只电位器的活动触头都开路时,“保护”才生效。另外单联双联加个差不多, ...

bg1trk老师您好!
依我看,这里用双联电位器并联其实是错误的。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更增加了危险!
理由:两只电位器并联、一只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增加了一倍(只是比喻),此时三极管反而没有保护作用了,过高的电压照样损坏用电器。所以说、这个电路看似新颖、其实暗含着危险、建议新手不要模仿。你说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1trk老师您好!
依我看,这里用双联电位器并联其实是错误的。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更增加了危险!
...

您好:
上午的回帖又出错,最近不知怎么了,总犯低级错误。
电位器主要是活动触头容易接触不良,接个三极管主要是针对活动触头开路进行保护。双触头只要有一个开路,Q1就会通过相应的4.7K电阻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下拉U1的调整端电位,输出电压下降。如果是电位器固定端开路,双联和单联都不能有效保护,双联相对好点,起码输出没直接升到最高。
“冗余,提高可靠性”,这个可靠性此时可以理解为提示电位器寿命到期、及时更换上。
不过感觉是多余,用单联时发现输出下降且不可调时直接更换就可以了,多余做这个“提示”。这个接法,更大的可能是此图作者手上只有双联电位器,就这么用上了,也不算是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LM1083.上LM1083.

这玩意看起来不错,但是太贵了,拆机的都要1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