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最简易的信号发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8-03-14):
在矿坛里也有几年了,一直在仪表板块里学习。 我确实不懂理论,小时候也自己看图装了来复单管和4管机,还使用了多年,最后丢哪都不知。

看坛里玩矿机的多,最近找了几个老零件也搭个矿机玩玩,

突然想起先搭个简易信号试试:

通电后1脚波形很小,不到2毫伏峰值,找了半天还是小,再测e极信号500多毫伏,再看b极对地0.02uF,那交流不就对地短路了?

拆了就正常了,后改1000P  波形较好。

后再测其它点的波形,3脚有30多伏峰值,并且高端调到低端保持漂亮的正弦波。

那为什么这张图,输出是1脚,波形又不好看,幅度又很小
请知道的来指教一下。谢谢!

图纸是坛友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B7%A2%C9%FA%C6%F7

按图1脚的波形

3脚处的波形

看看简单,但实际到也稳定的,小时候要有这玩意就好了

网友:
信号源不错,非常实用的测量工具

网友:
用NE555做比较好

楼主:
是的

TB 2元成品买来在用,

这个是因简单,弄着试试。

网友A:
看电路图,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应该属于共基极接法,所以基极电容0.02uf应该没问题。如果不对头的话,会不会是高频变压器的各组之间匝数比有问题?

网友A:
还有,线圈的1脚是接地脚啊?你示波器探头两个极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应该属于共基极接法,所以基极电容0.02uf应该没问题。如果不对头的话,会不会 ...

可变和线圈是收音机上拆下的,我就加了左边4圈反馈。

网友A:
再有两点,电源回路怎么没有退耦电容器?而且3AG系列老管子的性能一般都不太行了,完全可以用现代硅管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线圈的1脚是接地脚啊?你示波器探头两个极是怎么接的?

对的   我是侧线圈3脚对地

探头接2--1     2---3

网友B:
更正一下吧;

1脚,不是输出,是音频信号调制输入用,所以,此处高频信号很小正常;

输出是经磁棒天线发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两点,电源回路怎么没有退耦电容器?而且3AG系列老管子的性能一般都不太行了,完全可以用现代硅管来做 ...

全部照那图做的,用的是电池,1.5----4.5V  情况一样,只是信号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两点,电源回路怎么没有退耦电容器?而且3AG系列老管子的性能一般都不太行了,完全可以用现代硅管来做 ...

本来就是弄白相, 我再去加退耦或换硅管试试(有3CG21)

网友C:
这种电路,虽然看上去简单,但电路上是存在错误的。这很易给初学制作 者带来困惑。比如说,楼主给出的这个电路图,其1端(我已经用红圈给标了出来),它并不是什么信号输出端,而是低频调制信号的输入端。在这里,可以输入低频调制信号,使信号发生器产生调制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吧;

1脚,不是输出,是音频信号调制输入用,所以,此处高频信号很小正常;

有道理(我也怀疑3脚是输出,没你一点就没再想)谢谢!

那图没有说明

我去加音频输入,再用收音机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虽然看上去简单,但电路上是存在错误的。这很易给初学制作 者带来困惑。比如说,楼主给出的这个 ...

谢谢!

那这个简单电路到蛮好玩,到可能是个小电台

怪不得我测出来是3脚稳定幅度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