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T功放用什么电源好?

楼主(2018-03-14):
想做个1875功放是用开关电源好,还是用老变压器的线性电源好,大家帮我选一下

网友A:
用+-26-28V供电,你这开关电源电压太低,推起来没力,开关电源可能噪音太大。你那小变压器功率太小了,好呆也得搞个100W以上的才行

网友:
还是用变压器的好   开关电源干扰厉害

网友:
开关电源做好了也没有噪声的,象电视机、电脑等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肯定是变压器

网友:
用您那开关电源吧,那个牛看上去太小了。

网友:
还是用线性电源为好。

网友:
用示波器测市电波形,都不是光滑的波形,正弦波上有很多毛刺。

网友:
LM1875 8欧姆负载 直流电压正负28伏 交流双20V 功率60W以上最好

网友:
几千块的功放机还是用的大方牛

网友:
正规产品的开关电源,没有噪声,试一下就知道。

网友:
用变压器,开关电源有干扰。

网友:
用变压器整流滤波比较好,变压器30-60W功率就可以了,滤波电容大些好。

网友:
嗯,多谢14楼的回复,正准备找个合适的牛

网友:
最好使用变压器,正负电源稳定,简单,效果好,无脉冲干扰,耐过载。

网友:
用变压器好,不用考虑高频干扰的问题,尽量选优质大功率低内阻的变压器,桥堆可以用电磁炉的,滤波电容用两个4700微发以上35v耐压的就可以了,再分别并两个0.1微发50v的CBB电容,以减少大动态时内阻造成的电压降造成的削波失真

楼主:
谢谢大家,我选用黑白电视机双17.5v的变压器

网友:
老变压器线性电源的好.

网友:
看你手上有什么现成的,一般人听不出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选用黑白电视机双17.5v的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够用了,我的桌面功放也用这个变压器,2.1全开也够用(超低音可以关闭),滤波电容用了二个1万微法,音质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选用黑白电视机双17.5v的变压器

略小一点,1875功耗挺大的,黑白电视机那种变压器50W达顶了。单绕组还有个前级供电不好搭配。

网友:
87年我用的第一台CD,是小鬼子销美国的SONY,那个变换器重量轻的出奇,现在知道就是开关电源.那时国内根本买不到CD片也没有CD机,美国佬叫激光唱片和激光唱机,在美国也是时髦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信噪比完胜当时保真度好的黑胶.如果电源有噪音,小鬼子还会用开关电源?

网友:
使用变压器整流滤波效果比较好,噪声低!

网友:
我喜欢用变压器。主要是音质好点。

网友:
还是用线性电源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6-28V供电,你这开关电源电压太低,推起来没力,开关电源可能噪音太大。你那小变压器功率太小了,好呆 ...

你这是害人呢。1875哪能用那么高的电压,18v*2就足够了。

网友:
用开关电源吧,没有交流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害人呢。1875哪能用那么高的电压,18v*2就足够了。

你自己看资料就知道了,TDA2030 V MAX+- 18V ,  LM1875 V MAX +-3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资料就知道了,TDA2030 V MAX+- 18V ,  LM1875 V MAX +-30V。

AC18v整流后差不多就25v了,所以差不多的。AC上20v就差不多到极限了。

网友:
其实用哪种都是可行的,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优劣,所谓的开关电源干扰大,那是低成本开关电源,指标做不上去,很多测量仪器也用开关电源,当然,要达到相同的纹波系数,开关电源的成本是高于线性电源的。

平常的理解都是线性电源成本比开关电源高,但当性能指标达到一定水准后,同水平的开关电源,成本绝对比线性电源高,最典型的是高位万用表,一般用电压器线性电源,如果用同样指标的开关电源来实现,成本要高很多。

但开关电源也不是没有优点,就动态特性好这一点,就比线性电源强,线性电源的很多使用场合,还是因为成本的制约。

你自己玩的话,1875用线性电源是最划算的,直接整流后加大水塘滤波(10000uF以上),不要稳压,稳压后动态会变差,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略微的低频纹波没问题, 1875的电源抑制率足够抗衡

网友:
论坛大赛区有ATX电源改音响电源的帖子,不如学着做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害人呢。1875哪能用那么高的电压,18v*2就足够了。

建义用AC双20V,双18整流后沒有±30v,我挠的18V就没有。

网友:
怎么好几个坛友没看到3楼兄说的是开关电源电压咯?是直流26V不是交流,开关电源是DC标示的!!变压器的话AC18-20V给1875差不多了,高了还容易发烫。

网友(2018-08-03):
用100瓦E铁心变压器,交流双18伏,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