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电视机修理求教

楼主(2018-03-14):
开机后画面如图,场不满幅,中心以下一水平亮带,中心以上稀疏的亮线,怎么处理?示波器等我没有啊,就一万用表。
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们!!!

网友A:
重点检查场扫描的电解电容和可调电位器!这个是场扫描锯齿波线性严重失真!

网友B:
        看这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中间一条亮线,场没打开,后面有管场幅的电位器,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C:
年龄关系黑白晶体管的修了很多,电子管的没摸过,

楼主这台老货今天开机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下面最亮处应该有噪声点,不知高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龄关系黑白晶体管的修了很多,电子管的没摸过,

楼主这台老货今天开机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下面最亮处 ...

电子管电视我也没搞过,中心亮线下是亮带,感觉是白板,没有雪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中间一条亮线,场没打开,后面有管场幅的电位器,调整一下试试。

场线性场幅有试着调下,稍有做用但没什么明显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场扫描的电解电容和可调电位器!这个是场扫描锯齿波线性严重失真!

好,电视现在还没清理,积了不少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电视我也没搞过,中心亮线下是亮带,感觉是白板,没有雪花点

老机里面可调电阻很多,查查那个氧化了。

当年我也会碰到电子管的,马上改旧的晶体管主板,要不农民也不要电子管的,卖不出去。

那会想到今天在矿坛,电子管成了古董了

网友D:
别怪我矫情啊,你发的是求救贴,但是通篇没有一点请求的意思,这点不对。有人解答了,也没见你表示感谢,这点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怪我矫情啊,你发的是求救贴,但是通篇没有一点请求的意思,这点不对。有人解答了,也没见你表示感谢,这 ...

谢谢提醒,在此楼补充一下,感谢所有回复解答的朋友们,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
机孑后面有场幅电位器,调整一下(有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孑后面有场幅电位器,调整一下(有标志)!

谢谢,有调了下,场幅会有小变动但不大

网友B:
        这个就是场的问题看看偏转线圈有没有脱位,如果没有,从前到后就检查场的部分一直查到场偏转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怪我矫情啊,你发的是求救贴,但是通篇没有一点请求的意思,这点不对。有人解答了,也没见你表示感谢,这 ...

         同意你的观点,因为矿坛很大,人很多,互相不了解,也碰到过帮助回复后,立刻遭到否定,只好把嘴闭上了,以后如果再遇上只能避而远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场的问题看看偏转线圈有没有脱位,如果没有,从前到后就检查场的部分一直查到场偏转线圈。

感谢回复,目测偏转线圈没移位,明天我再拍个图上来让大伙帮看看

网友F:
场线性不好也会造成无法显示噪声颗粒,应该是范围很小,就一只管子周围的原件又不多,逐个原件查找,难度不算大,场扫部分在电视机维修中最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场线性不好也会造成无法显示噪声颗粒,应该是范围很小,就一只管子周围的原件又不多,逐个原件查找,难度不 ...

谢谢回复,您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目测偏转线圈没移位,明天我再拍个图上来让大伙帮看看

        你的这个场没有完全打不开,打开了有三分之二吧,有行的回扫线,现在手上的资料都卖废纸了,其实这种都可以查到故障现象,这样吧,矿坛会修家电的人很多,你把这个电子管电视的型号拍下来,里外多来几个照片,让坛友帮忙找找电路图,再按照电路图,给你出谋划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帮忙看看?

        看到你的这个电路图,我只能看到不是中国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像苏联的,不懂外文不确定,在一个这个电路图在我的电脑上,另存放大,也看不清楚,不好用。我帮不上你,退出了。

网友G:
从图片中的输出变压器开始向前后都要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另外要对场输出的电路做认真检查,供电电压,可变电阻器,电容器以及电子管都要认真检查。

网友:
重点检查电容器就行了 。很简单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场扫描的电解电容和可调电位器!这个是场扫描锯齿波线性严重失真!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片中的输出变压器开始向前后都要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在本坛找到了更清晰的大图,看得清楚些了,高手们麻烦帮分析下,把最可能出问题的元件标记出来,机器我还在清洁中,等清洁完毕后尽快命中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场没有完全打不开,打开了有三分之二吧,有行的回扫线,现在手上的资料都卖废纸了,其实 ...

已上传大图,劳烦帮忙看看分析下

网友B:
        要修好这个电视主要还要靠你本人,大家给你出谋划策,还要你能领会才能起作用,我想问问楼主楼上zxj1728老师说的:场线性不好也会造成无法显示噪声颗粒,应该是范围很小,就一只管子周围的原件又不多,逐个原件查找,难度不算大,场扫部分在电视机维修中最容易。和 sparkzjh老师说的:从图片中的输出变压器开始向前后都要检查一下相关的电路,另外要对场输出的电路做认真检查,供电电压,可变电阻器,电容器以及电子管都要认真检查。楼主是否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并进行分析。最基本的就一只场管是哪一只管子,什么型号?如果你找不到,怎么修?如果能找到,才能确定哪些是它周围的元件,如果你说把那个故障元件儿圈起来,一般来说做不到,因为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无法确定是哪一个。

网友G:
     原图实在看不清,也不可能具体到某个元件。只好拿这个电路比较吧。另外除了光栅的图片,最好在上一个通上图像信号的照片,这样·可以更好的判断故障类型。可以在示意图C46右侧加一个交流50Hz的信号(220V变5--12V的变压器,次级串上高压隔离电容器,分别接入地和C46右侧)看看光栅的变化情况,当然要注意安全。

     图纸中的电子管就是场输出管,和收音机的功放·电路相似,他周围的电源电压是首先要测量的,接下来的可调电阻也要检查了,在下路是电容器特别是电解电容器。B5输出变压器后面到偏转线圈的接插件----要畅通无阻。如果输出级正常的话还要继续向前面的振荡电路进军。

网友:
明显的场线性不好,检查垂直线性调节的周边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图实在看不清,也不可能具体到某个元件。只好拿这个电路比较吧。另外除了光栅的图片,最好在上一 ...

辛苦了,非常感谢如此图文并茂的回复,这些对新手我太有用了,我把机器打扫干净后再用您的方法检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好这个电视主要还要靠你本人,大家给你出谋划策,还要你能领会才能起作用,我想问问楼主楼上zx ...

谢谢精彩回复

网友H:
场输出变压器?十多年前修过一台类似的电子管电视机,因场输出变压器局部短路搞得我足足化了二个星期时间,最后怀疑场输出变压器异常,代换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输出变压器?十多年前修过一台类似的电子管电视机,因场输出变压器局部短路搞得我足足化了二个星期时间, ...

电视还没清洁完,要真如您所说那麻烦大了,其他元件代换容易点,这东西不好配啊!重绕无数据无工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