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机液晶屏灯不亮

楼主(2018-03-14):
车载CD机丰田57403液晶屏显示灯不亮,按键指示灯正常。大师看看这个液晶屏,是单独指示灯吗?是哪坏了指点。液晶屏里有灯吗。后面电源连接正常

楼主:
看图。别人的机器都亮,怎么回事,什么地方坏了,请大师指点

楼主:
这帖子发的,发上就知道怎么亮了自己找到了

网友:
从互换灯泡做起——先简后难。

网友:
红框最下面就是灯

网友A:
刚要回帖,看到你修好了

网友:
灯泡坏了吗

网友:
没有同样的灯外接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要回帖,看到你修好了

改了LED可惜没有12V  .LED,必须加电阻。电阻还太大。要不全机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