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去掉强光手电爆闪功能?

楼主(2018-03-14):
买了个强光手电,觉得爆闪功能对自己没用又麻烦,想去掉爆闪功能,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A:
同意,这个功能说着好听“呼救”,其实几乎没用。

补充内容 (2019-3-16 23:24):
一年再加一天后,我终于知道了:把电路板上的唯一电容拆掉就可以了,缺点是只剩一个功能强光,弱光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这个功能说着好听“呼救”,其实几乎没用。

这个有难度,黑胶芯片,循环控制,弱-强-闪-关,除非只要一档,开-关

网友:
我买的菲尼克斯的LED手电,有一大一小两个按钮,大按钮是开关,小按钮短按是切换亮度、长按是切换常亮和几个不同的爆闪模式

网友:
也很烦那个爆闪,拆开看过,有一个像三极管的贴片,旁边有电容(贴片的),在关闭手电开关一段时间内是由电容供电来提供记忆,所以把那电容去掉应该就不会有烦人的爆闪了,只有第一档。当然我没试过,只是分析过,不知道楼主手电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是这样的强光手电吧?真要是这样的,你还真去不了这个闪光功能。

网友:
不能取消的吧,里面芯片出厂时都设定好的

网友:
可以取消爆闪功能

网友:
用铅笔摩擦电容直至短路,爆闪功能即取消

网友:
里面有个电解电容是为了区分是开关还是切换模式:上电时如果电容上有电则时切换模式;没电就是上电强光模式。我一般是在该电容上并电阻,这样就可以改变电容的放电时间,合适的电阻可以控制到一般的按钮速度都是开关,只有特意快速按按钮才是切换模式。这样就比较方便:一般速度都是强光模式;只有特意快速按的时候再切换其他模式。

网友:
换个控制板就可以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的

网友:
没办法的,除非换板

网友:
还有就是高亮档太亮了,耗电也大。宁愿就一档,平时用个温和一点的光。

网友:
这也能改的么

网友:
没有办法的,都是集成芯片

网友:
改完不如再买一支

楼主:
从网上看了各种方法,试了试,把驱动的一个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三个脚的一个东西),拿镊子碰了碰其中两个脚,冒了一下烟,应该是短路烧了吧。然后手电就剩一个档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强光那档,还是直给的了?开着试了半个小时手电头那很烫,灯珠没烧,不知道对灯珠寿命有影响么

楼主:
奉劝大家充电头还是买正经牌子的好。在矿坛买了一些1安和2安的充电头,一块两块的很便宜。本想着是改装用或是充电用,但是一直就闲着没用,今天晚上刚插上一个2安的,但是手机还有不到一半的电就没充,充电头就一直在面板上插着没拔,也就20多分钟,就在床头。幸亏还没冲手机,这不刚刚就听见 噗 的一声,拔下一看塑料外壳烧变形了,而且烫手的厉害。感觉有点后怕啊,不知道一直插着会起火么?

网友:
换个开关试试吧

网友:
的确是鸡肋。

网友(2018-04-13):
从开关下手改变功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