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个恒温可调PTC发热板,拆LED、热茶....

楼主(2018-03-14):
    家里全是LED灯具,时不时有些灯具里的灯珠坏了要修,要换,而且每次都是用热风枪吹,可遇到面积大一点,厚一点的铝基板时,风枪根本吹不动,于是便有了用PTC板拆焊的想法。说干就干,在某宝上买了一大一小的两个250度温度的PTC板,用来拆灯珠确实不错。但感觉这么好的发热板只是用来简单的用用,有点心不干,想着能不能还可以做成调温的呢?上网查了一番资料,发现有人用RKC-C100的温控器来调温,也立马40元淘了一个万能输入、固态继电器输出的RKC-C100;一个K型热电偶。收到货后就开工DIY,基本用了一天的时间也就做好了调温器。接下来用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温度控制问题比较大,因为PTC板通电前期电流较大,温升特别快,控制器根本控制不了。比如设定温度为100度,开机温控器还没反应过来,温度就冲到了130多度。等温度稳定后,温度控制精度仍在十几度范围内。查看温控器说明设置,全是什么PID算法,积分参数,微分参数......,十几个参数,看的一头的雾水。不知如何修改设置。没办法,硬着头皮,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试,慢慢的,基本了解了相关参数的做用和控制规律,差不多又花了一天多的时间,终于把温度给稳定住了,通电后,温度冲到设定温度后就停,决不会冲过1度,温度稳定后,控制精度基本在1度之内变化。这样,这个发热板不但可以拆LED,还可以加热分离手机内外屏,热茶 ,反正用途多了,坛里的朋友们看看,还可以用来干什么!
   有一点注意,淘来的K型热电偶头部是不锈刚锣丝头,体积较大,温阻也大,灵敏度较低,不利于设定温度和控温,我就把锣丝头取下来不用,另外用细铜比在热电头上缠几层,刚好能塞到反热板中间缝隙中,这样感温头接触面积增大,热阻降低,灵敏度提高了许多,这也为温度的最终控制成功起了很大作用。好了,上几张做好的图吧!朋友们千万不要把我这点DIY精神喷没了哟!
   外壳用ATX电源外壳,开方形孔费了不少劲。

拆下来的感温头外壳

拆下来的感温头外壳

所用固态继电器

所用固态继电器

试着用来温茶

试着用来温茶

网友A:
高大上,我换灯珠都是煤气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我换灯珠都是煤气灶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直接运行下PID自整定就可以了啊,工控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自整定运行了三遍,效果不好!

网友:
一点小建议
铝板四周的螺丝做成沉头的就平整了
铝板的支撑铜柱可换成其他隔热材料

网友:
还有K传感器太长了可以剪短,只要注意正负极就行

网友:
温度探头位置没装好

楼主:
楼上三位老师提的意见很好啊,我自已也想到这些问题 ,但苦于没工具,也没材料,所以有点凑合的意思了!为老师们的完美精神点赞和学习!

网友:
热茶煲汤不错

楼主:
应该还可以做酸奶和醪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整定运行了三遍,效果不好!

我做的也是用不好呢,冲高温度太高了。。。能交流下经验不?呵呵!

楼主:
可以啊!我回到家把设置参数发过来,共同交流!

网友:
加热板的塑料电线不安全!应该套上耐高温玻璃纤维套管。热电偶上拆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点,回去套上,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也是用不好呢,冲高温度太高了。。。能交流下经验不?呵呵!

刚到家,现上传RKC-c100温控器个人参数设置。

这项参数设为0,好像P=0的时候才设数字

这项参数设为0,好像P=0的时候才设数字

T:设脉冲加热时间,我设为2秒。

T:设脉冲加热时间,我设为2秒。

AT:还没明折,对控温影响不明显!

AT:还没明折,对控温影响不明显!

D:此数越大,到温度设置点加热脉冲占比调整较大,容易冲过头。

D:此数越大,到温度设置点加热脉冲占比调整较大,容易冲过头。

调此项可改变温度设置点开如加热和停止加热的范围。

调此项可改变温度设置点开如加热和停止加热的范围。

调此项可改变初次通电加温时加热脉冲占比,数字越小,占比越大。加热前半程占比可达到100%。

调此项可改变初次通电加温时加热脉冲占比,数字越小,占比越大。加热前半程占比可达到100%。

设置好参数后,温度一直稳定在50度。

设置好参数后,温度一直稳定在50度。

楼主:
希望有懂PID控制的专业老师能通俗的讲解一下每一个参数作用和设置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家,现上传RKC-c100温控器个人参数设置。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先试试看,呵呵!

网友:
很好啊;坛里还有作恒温箱的,当时给了个PID智能温控仪+SSR方案,又简洁又可靠,精度有保证;可没采纳。

网友:
可以做火锅啊

楼主:
炎锅怕是温度不够啊!

网友:
我正想做LED拆焊座。谢楼主的帖子,真是及时雨

楼主:
嗯,这东西拆焊LED灯珠确实好用!祝你成功!

网友:
因为我买的是2块小的PTC发热板,打算利用老机壳,都让他们发挥用途。一是用老冰箱调压器壳子,装成LED灯珠拆焊台,不设调温(即裸奔)。二是用老音像器材机做成可调温下加热台。以前我时常要使用老电饭煲的保温功能来对pcb等进行烘干,现在趁此机会升级一下。此壳子面积够大,配上老电饭煲的内胆或锅盖,即可完成以前的烘干操作。而且,还可充当贴片IC拆焊的下加热台。

楼主:
哈哈,你这套装备快赶上土炮BGA焊台了!省钱又实用!

网友:
用PT100配合PID智控仪能达到±0.1个读数!

楼主:
嗯,这个探头好像是0到400的区间,K型的0到1200度,精度比PT100差!我也想同时要K型和Pt100.可惜这个型号没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探头好像是0到400的区间,K型的0到1200度,精度比PT100差!我也想同时要K型和Pt100.可惜这个型号没 ...

级别高PT100稍贵;两种传感器不能同时用,要改变控温仪所选传感器型号的。

楼主:
嗯,我买的这款温控仪说是万能型,可以通过设置参数选择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买的这款温控仪说是万能型,可以通过设置参数选择传感器的!

就是说,每换一种传感器就要重新设定一次。

网友:
俺已下单购买数显温控器套件。并再买一块大的PTC加热板,主要是嫌小板面积过小,做烘干比不上大板

楼主:
只要有了温控器,我打算把家里不用的电饭锅加热盘拆下来组装一个更大的拆焊台,应该效果更好哈!我试了一下用我做的这个加热板在废笔记本主板下加热,上面用热风枪吹北桥芯片,还是吹不动啊!我想应该是加热片太小或温度低了!

网友:
我做的PTC可调温度加热台用来烤花椒和干辣椒觉得还很不错的。

楼主:
哈哈,又开发了一种加热板的用途!

网友:
一物多用,只要不是太重就好。 外延,蒸一小盆米,来个铁板烧也行

网友:
这都可以,见识了。

楼主:
可以在上面做铁板鱿鱼哈!

网友C:
我买的ptc发热板好像在温度上升到200多度后漏电,与电烙铁碰到一起,导致全家断电的情况出现过,手接触ptc发热板被电着过。下步准备用白菜白光来控制,最起码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ptc发热板好像在温度上升到200多度后漏电,与电烙铁碰到一起,导致全家断电的情况出现过,手接触ptc ...

那要小心哟,安全第一。建义加热板外壳一定要接地,万一漏电,漏保跳,不伤人!也要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加热线和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如果不绝缘,就不要用了!白菜白光控制没试过,等你试过了,交流一下效果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小心哟,安全第一。建义加热板外壳一定要接地,万一漏电,漏保跳,不伤人!也要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加 ...

嗯,会注意安全的,断电之后再测,确实没发现漏电。当时加了一个70度的温度保险丝,用来给腐蚀液加温的,刚开始怀疑是温度保险的问题,但断电后,量着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会注意安全的,断电之后再测,确实没发现漏电。当时加了一个70度的温度保险丝,用来给腐蚀液加温的, ...

白光版的只是有想法,现在还在想到哪里去找材料呢

楼主:
我手上也没有白光控制板,要是有也会试的!有试过的坛友也可以说说控制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温控仪的输入分度号可以修改的话那使用起来就方便的很了。

现在的智能PID温控仪都选择传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