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收音机发现一些问题?

楼主(2018-03-15):
       大约差不多有一年了,在跳蚤市场买了一个收音机,全新的有皮库,品牌是Kchibo查了一下是深圳凯隆牌,当时看外观比较好体积比较大,价格便宜20两银子,中波、调频,短波,分1-11段大约3——23兆赫兹,选台有拨盘,数字显示,其它短波是拨动波段开关,其它都是按键,没时间听最近安上电池听了一下,发现几个问题,第一:中波基本都能收到本地台,感觉对台是总像是对不正;第二:调频选台基本都能收到,选台对不正更严重,就是你想对到最好无杂音的地儿,对不起,没有,总是偏的;第三:短波频带就算很宽了,到23兆赫兹,但可是能收到台的就在5、6兆赫兹左右,其它那么多地方,没什么台。
        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那个频段FM调频更严重,就是音量稍大一点,数字显示就颤抖,再大一点音量,自动关机了,三个波段,都会自动关机,听不了,我是矿坛纯业余爱好者,对老收音机略知一二,半瓶子不满,但可是对新的,比如数字显示,变容二极管,就不懂了,问问行家这音量一大数字显示就颤抖,音量再大点儿就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能修吗? 谢谢!
        您可能会说,跳蚤市场买的,二十两银子能买到啥,只能买这玩意儿了,这这这就不错了,您尽管说,我受得了。

楼主:
        忘了问了,这对台总是对不正,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滋滋啦啦,滋滋啦啦个不停,是频率范围太窄了?通频带太窄了,现代的都这样,还是20块钱就这样呢?  老人儿说点过时的话,单管机对台也能对正了,确实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A:
许多现代的收音机基本就是电子垃圾!设计的很华丽,满目的数字乱跳!可就是中看不中听,没几天就坏了!而且基本无法修理!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收音机玩家收藏老收音机的根本了。
但是有一点要肯定的是:专业的接收机,现代化的军用接收机,收信机非常好!只不过操作起来像操作电子仪器!

网友B:
会不会由于年久而电池弹簧或铜片氧化及电阻电容变性等原因导致供电不足?我以前遇到过代变压器的小收音机声音很小,换了个电阻就好了。我不懂数字的东西,所以这也可能是瞎子瞎说?但这个测试比较简单,先用什么东西磨一磨或刮一刮顶电池的弹簧和铜片,还不行就把电源电压提高一些试试,比如原来是两节电池就加到三节,一般情况烧不坏。另外,你保证是台没对正吗?会不会因为电路里有什么管子、集成块之类烧坏导致声音又尖又烂。我小时候在我爹单位拿了台旧收音机,中州和本振什么的都调好了,就是声音又尖又破,音量越大越明显。村里来了修收音机和钟表的,他说烧了个管子。我问烧了什么管子,人家说是直接推喇叭的两个管子烧了一个。如果真如我猜想的非频率偏,那就慢慢查烧了什么吧,反正电路还能工作,问题应该不严重。

网友C:
报了品牌,没报型号,无法查线路分析,楼主该把型号或者机器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D:
开大音量,显示抖动,先要排除电源带载能力还是机子有漏电,
拿个电表测电源(电池)电压开大音量电压不该大跌,还有电流。
电源OK ,才考虑其它问题。

如果有经验的,调到语音节目,数字抖动随语音有无而抖动,那就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多现代的收音机基本就是电子垃圾!设计的很华丽,满目的数字乱跳!可就是中看不中听,没几天就坏了!而且 ...

        所见略同,就是这玩意,时代产物,做好了吧成本高,卖不上价,所以就对付能用就可以了,性能不可能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代民用收音机,其结构多是模块化的,元件也是集成、运放、贴片的。还有程序写入的,故障需用专业仪器查找 ...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还愿意玩所谓过时了的电子管,老锗管,分立元件,音质确实不一样啊。

网友F:
市场上有一种数显机,是用可变电容选台的,仅在振荡连接一只小容量电容到数显板,找台时有拖泥带水的感觉,这种机没一个频率精确的。音量大数字乱跳,那是供电回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跳蚤市场有时卖的就是淘汰下来的不合格产品

        当时听着还行音量挺大,回来放了快一年了,才听就发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由于年久而电池弹簧或铜片氧化及电阻电容变性等原因导致供电不足?我以前遇到过代变压器的小收音机声 ...

        看不见还这么有经验,真的佩服你了。你的纪实小说写的不错,很有才气,以后写好了,就是作家了,有版权,可以赚稿费了。如果有错别字,你能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了品牌,没报型号,无法查线路分析,楼主该把型号或者机器照片发上来看看。

        先说一下型号吧:Kchibo凯隆KK_9716,谢谢参与,估计康建民说的不错,可能是电源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喇叭音量一大振动了接触不良数显就闪,还自动关机了。照片等会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大音量,显示抖动,先要排除电源带载能力还是机子有漏电,
拿个电表测电源(电池)电压开大音量电压不该 ...

        你说得对,估计是电源有接触不良,稍后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场上有一种数显机,是用可变电容选台的,仅在振荡连接一只小容量电容到数显板,找台时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

        太对了我这个就是用拨盘旋转选台,显示呢不是度盘是数字显示,估计是电源回路有问题。

网友H:
这个价格能响就不错了

网友I:
我还有一台四十年的熊猫四管机。虽然只有四管,但是线路是超外差的,声音饱满,选择性、灵敏度是现在一些粗制烂造的机器所不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格能响就不错了

        这话是实话确实,现在20元也不算什么钱了,上趟早市买菜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还有一台四十年的熊猫四管机。虽然只有四管,但是线路是超外差的,声音饱满,选择性、灵敏度是现在一些粗 ...

        知道那是好东西,我知道分不清楚好坏的人也不少,好坏人,好坏事,好坏东西,都分不清楚的人不在少数,所以能分清楚这些的人就应该点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见还这么有经验,真的佩服你了。你的纪实小说写的不错,很有才气,以后写好了,就是作家了, ...

感谢抬举,错别字只能打得时候尽量打对,虽然我这软件有解释字意功能,但每一个字都用此功能解释一下就太慢了,所以我那烂东西里应该有一定量的错字。
我六岁就开始乱拆收音机,也曾被胆机的高压打过。六到十五岁,我修坏的大小收音机有三十台以上,自己不能看书,问修电器的师傅人家又爱答不理,水平肯定差得很。
不能看图,连万用表都得找人看,只好想一些笨办法。比如这个收音机中周,想调到接近465千赫就得拿另一台收音机来帮忙。比如那时候的山西一台是819千赫,求人把坏收音机度盘调到819,好机调到1284,两机尽量靠近,甚至相关零件之间连上线,调好机本振和可变电容上的东西使好机收到坏机的本振,在调坏机中周使其收到山西一台,这样中周就差不多了。这只是个比方,度盘没那么准,中周也就只能是差不多就算了。
上面你提到可能出现虚汗问题也是有的,的确应细查。
我还见过喇叭擦圈磨破音圈线导致短路影响收音机性能的情况,不过那是我自己绕的音圈,当时固定音圈的东西就是软纸和浆糊,能响就不错了,常时间使用难免局部散架,磨破漆包线很正常,厂家做的喇叭会不会出现此类情况也难说。

网友J:
这种机子一般都是有个独立的电源开关的。如果电池的电量够足没问题,那就在收听时慢慢加大音量,看看那个红色的指示灯(发光二极管)是否会变暗。如果是,就得查电源开关,还有那些偷工减料连线!哈哈,俺手上也有这种机

楼主:
      上个图费了牛劲了,图片太大,想改小就是修不好,不会操作,还什么看图王,这软件做得,使用太不方便,以后就别吹了。

网友K:
买这种收音机,也就是图有个音吧。
玩收音机和录音机的目的,追求的是真实还原声音

网友F:
楼主说的机器毛病有点象排线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抬举,错别字只能打得时候尽量打对,虽然我这软件有解释字意功能,但每一个字都用此功能解释一下就 ...

        我打字从开始的时候想学五笔打字,但可是就是记字根比较困难,后来就用拼音打字法,各种拼音打字法双拼智能,打字太慢,聊天儿跟不上趟,后来就出来个搜狗,这个好那真是心想词成,我的指法正确,后来可以说打字如飞了,跟年轻人聊天速度不成问题了,能看见我都不看键盘了,俗称盲打。但可是这搜狗打字总是升级,现在好像是精神病了,你想什么词他就是不出来,净出来些同音错别字总是要去修改,我看见你刚才说虚焊,打出来的虚汗,一模一样,是打字法有问题,你的小说提到故乡,鲁迅闰土,写成了鲁训,估计也是同音错别字,不过人名特别是这么著名的作家,看着就比较醒目了,我想一定要改过来。你的小说我基本都看过了,说实话很少有错别字,我要是打字估计错白字比你的得多多了。但多数是打字法的问题,不是有意错的。我的这台收音机,中午打开拍了些图片,但可是在上传时提示图片太大了,现在还没有解决改小的问题,解决了再上传吧,想问问你图片你是怎么解决的,软件是个困难吧?音圈你都能修,能看见的都打怵,那纸盆一整就破了,很难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数字乱跳,可能是供电回路有问题,加个大电解试试,对延长电池寿命也有好处

        肯定是供电系统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音量大点振动得数字颤抖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代民用收音机,其结构多是模块化的,元件也是集成、运放、贴片的。还有程序写入的,故障需用专业仪器查找 ...

我有一台电子化很高的收音机,使用比较复杂,交给老人的护工使用。后来发现声音极度失真!直接扔进了垃圾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扔进垃圾箱就对啦,如果试图修,肯定惹一脑门子火

肯定修理不成!除了小米粒大小的贴片元件,就是指甲盖大小的集成电路!咋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机子一般都是有个独立的电源开关的。如果电池的电量够足没问题,那就在收听时慢慢加大音量,看看那个红 ...

        是这样AM一个按键开关,FM一个按键开关,关机是一个按键开关,电池电量估计够用是南孚电池,等再检查一下。确实如你所说那个指示灯市逐渐变暗,但时间很短,不跟你商量,自己做主就关机了。看来你也比较老道。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这种收音机,也就是图有个音吧。
玩收音机和录音机的目的,追求的是真实还原声音

        确实,你看买那个地方,跳蚤市场,这个价钱确实也没什么太多的奢望,但如果没拥有就不会有所了解,就像常说的你说我错了,我要是没错你怎么会知道我错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机器毛病有点象排线断线

        是这样数字显示器接主板是一个多头插头座,看样子不是很紧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字从开始的时候想学五笔打字,但可是就是记字根比较困难,后来就用拼音打字法,各种拼音打字 ...

对,我最近也用那个搜狗,一不小心就错了。图片我看不见,没法处理。
那收音机的图片看看能否用电脑系统的画图打开修改大小?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传上来的应该不好修改了,无法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扔进垃圾箱就对啦,如果试图修,肯定惹一脑门子火

       早在昨晚我已经火了,用力摔下去,摔倒了床上没摔坏,怎么也得看看,不是因为这20元钱,总想探个究竟,没事是鼓捣鼓捣,不指望什么,就当解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最近也用那个搜狗,一不小心就错了。图片我看不见,没法处理。
那收音机的图片看看能否用电脑系统 ...

        图片我自己处理吧,有时间你多写写小说吧,好好写,写好了,将来拍个电视连续剧,你就妥了,记住你有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修理不成!除了小米粒大小的贴片元件,就是指甲盖大小的集成电路!咋修啊!

        方才看了一下,有一片集成电路CD2003GP,还真没有贴片,电阻很小,还有些9018,9014和小型的电解电容。其实不抱什么希望,也就没有失望,就当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就是所说的四六级的10元机吧!

      对啊,在他那里是10机,到我这就20元了,他翻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跳蚤市场有时卖的就是淘汰下来的不合格产品

        外观看不出来,打开了这如你所说,是不合格的,拉杆天线引线很短,里面的自攻螺丝固定桩就像豆腐渣样裂开断落,那材质就是更生更生更生的,再生再生再生的。豆腐渣材质,绝非讨人喜欢AB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我自己处理吧,有时间你多写写小说吧,好好写,写好了,将来拍个电视连续剧,你就妥了,记住 ...

那东西就练练手吧,估计没什么前途,练好了重新写个什么东西。
刚才我试了一下,windows自带的那个画图软件应该可以缩小放大相片,保存文件格式也不少。我这是温七系统,xp的应该也有这些功能。我这个画图能保存的格式有:
PNG (*.png)
单色位图 (*.bmp;*.dib)
16色位图 (*.bmp;*.dib)
256 色位图 (*.bmp;*.dib)
24位位图 (*.bmp;*.dib)
JPEG (*.jpg;*.jpeg;*.jpe;*.jfif)
GIF (*.gif)
TIFF (*.tif;*.tiff)
PNG (*.p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才看了一下,有一片集成电路CD2003GP,还真没有贴片,电阻很小,还有些9018,9014和小型的电解电 ...

注意检查一下供电部分的铜箔线条,该类收音机一般是电子开关,有些情况下供电部分铜箔线条由于某些原因变细或部分被腐蚀了(电池漏液),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这个问题,如果手上有维修电源,接上就一清二楚了~~

        维修电源暂时还没有,电池会有问题吗?电池旧了电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就练练手吧,估计没什么前途,练好了重新写个什么东西。
刚才我试了一下,windows自带的那个画 ...

        图的缩小问题我再研究研究,原以为问题不大,没想到还真是个问题,论坛要求大小要750KB,我就想做到,但那个什么看图王,就是蹩脚,找不到怎么缩小到这个规定的数值。不行就问问我的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检查一下供电部分的铜箔线条,该类收音机一般是电子开关,有些情况下供电部分铜箔线条由于某些原因变 ...

        简单看了一下电池仓两端的弹簧跟电路板的链接处没发现问题,负极到电路板要经过一个外接电源的插座。没检查会不会有问题。总的说来还没有集中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音量大了就自动关机肯定和电源有关系,不是电池有问题就是供电回路有问题,上面也有坛友说了,在大音 ...

       好的,稍后测量一下,不行就换一套新电池看看如果,故障依旧就是电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了就是电池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最近也用那个搜狗,一不小心就错了。图片我看不见,没法处理。
那收音机的图片看看能否用电脑系统 ...

        关于编辑的问题,可以按每一回,全复制将错白字改正,再发表时就是对的了,如果你是直接打字,建议你把原始的,都做一个备份,最好备份在一个比较大的移动硬盘上,以免在个人电脑或者论坛出现故障的时候原稿丢失,那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这个收音机是CPU控制,如果电源有问题,应该是先声音失真,如果就关机,过去收音机如果电池没有了就 ...

        看来修理收音机你也是个老手了,现在年轻人很少知道什么是汽船声的故障了,也是时代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编辑的问题,可以按每一回,全复制将错白字改正,再发表时就是对的了,如果你是直接打字,建 ...

对,已经保存在移动硬盘上了,错字估计也不少,得慢慢改。

网友O:
引用 楼主:
好的,稍后测量一下,不行就换一套新电池看看如果,故障依旧就是电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了就是电 ...

以前用过的较牢靠的、检测干电池的办法:

用老式指针万用表的大电流档,如 1 A、500 mA 档,对每一节电池,瞬时测一下,电流大于数百 mA 的,方为可用。

充电电池慎用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以前用过的较牢靠的、检测干电池的办法:

用老式指针万用表的大电流档,如 1 A、500 mA 档,对每 ...

        对,这个办法以前也经常使用,用于从用过的电池里面再选一次,能用的,电流小的就扔了,电流稍大的,就再利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稍后测量一下,不行就换一套新电池看看如果,故障依旧就是电路有问题,如果没问题了就是电 ...

        用一个最简洁的方法,检查卸下来的三节南孚电池,结果是:其中一节的电压1.25V,其中有两节电池的电压是1V,三节电池合起来总电压是3.25V。而新电池每节电压在1.6V,三节新电池总电压是4.8V 。人老了记忆力就差了,忘记这几节电池是旧电池了,其中两节1V的电池是从带照明的放大镜上卸下来的。现在数字颤抖和自动关机的原因应该是旧电池的总电压太低了的缘故,现在由于拍照,已经把拉杆天线的内部引线扯断了,还没有来得及焊上,待焊上后重新安装好后再上新电池确定一下。关于短波收台少,和调频对台不准的问题,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也有待再验证,谢谢上述参与的各位坛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的缩小问题我再研究研究,原以为问题不大,没想到还真是个问题,论坛要求大小要750KB,我就 ...

        关于系统提示图片太大不能上传图片缩小的问题,昨晚基本解决了,系统的画图和看图王的修改图片缩小图片功能是一样的,但是都是修改可以,当时都看不到像素的大小,要看像素大小,需要到收藏夹里面的列表详细信息中能够看到,具体大小还要发出来,上传出来才能看到效果,论坛系统要求大小在750KB,现在改到400——500KB,横向比较了一下,发现交换区的图片才50多个KB,也基本看清楚了,这样看来,400——500KB的图片还是太大,所占资源也大,是不是有点浪费,先发两张图片看看,不行就再改小点。

我看就第一张图片正常,其余的还是没弄明白,显得太小了点。还要再研究一下。

补充内容 (2018-3-16 12:35):
本楼的上传图片就一张成功了,其它失败,想编辑删除又过时无法编辑了。又研究了一下,在楼下再上一次。

网友P:
我从不买90年代以后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从不买90年代以后的收音机

        我其实跟你一样也是不买的,这一台算是例外,为什么呢,一是价格不高,二呢有个伟人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只有拥有才能知道和了解,而只有了解了才有发言权。我也是有经验,在八十年代末期,我家一九五七年买的电子管收音机彻底坏了,那时我只对晶体管了解,电子管一窍不通,不会修理,这台155A伴随我童年和少年以及青年时代,母亲说坏了,这时就想给母亲买个好点儿的收音机,跑遍了大小百货公司,也没买到,结果在收音机商店买到一台算是当时最好的,二十多元的,结果没多少日子母亲就说不好使也不好听,后来打开一看里面是塑封管小黑豆子,这能跟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比吗?我就纳闷了,当时就是买不到好收音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系统提示图片太大不能上传图片缩小的问题,昨晚基本解决了,系统的画图和看图王的修改图片 ...

这次成功了!

网友:
可以没有调试好,现在Ic收音机和以前晶体管机各有优点和不足,人要以时俱进,个人认为玩老机,玩的是情怀,  怀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成功了!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该机是由集成块2003加一块小功率音频集成块及频率显示集成块和外围元件组成,手动调谐模式数显频率和时钟。类似的收音机许多品牌都有出品,我手中也有几台,已经弃用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该机是由集成块2003加一块小功率音频集成块及频率显示集成块和外围元件组成,手动调谐 ...

嗯,这种廉价组合,才会有理由低价进入市场

网友Q:
要想真正练手建议还是玩分立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想真正练手建议还是玩分立式的

        所见略同,喜欢国产管分立元件,水平所限也只能玩这些了。

网友R:
你们都搞错了,这台机CD2003收音,不是数调,因有拉线,所产生毛病是电池停用一年以上失效,

机子收音部分并未损坏,如换新电池仍存毛病不改,应是定时开机控制管内阻变大.

修理任何机器前应先換全新电池,这是守则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们都搞错了,这台机CD2003收音,不是数调,因有拉线,所产生毛病是电池停用一年以上失效,

机子收音部分并 ...

        shiuyipyuen版主老师所言极是,这个收音机所述故障,确实是因为电池电压过低引起,装上的电池没有测试,拆下来后测试后才发现,三节电池有两节1V,一节1.25V,总电压才3.25V,是电压过低引起的,现在已换掉拉杆天线的连线,重新合上,取三节全新每节1.6V南孚电池,总电压约4.8V,结果是音量大时数字显示抖动消失,自动关机也不在,中波和调频收台明显增多,对台也能够对准了,看来是冤枉了这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是以3002为核心的收音机,选台应该是密封双联或者四联可变电容器,显示是数字显示,AM与FM波段转换是按键式的,短波段开关是机械推拉式的,总起来说这台收音机灵敏度选择性都还是不错的,不过外壳材质确实不佳,固定桩都断裂了,不容易修复,不行就透明胶伺候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shiuyipyuen版主老师所言极是,这个收音机所述故障,确实是因为电池电压过低引起,装上的电池没 ...

固定扞可用502快干胶完美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固定扞可用502快干胶完美复原

        同意老师的意见,采用比较好的材质把桩换掉也可以,共有六个桩,桩对面也裂了修复需要时间,发现这外壳的材质,说是豆腐渣不为过,有一种面食糕点叫核桃酥,作比更恰当,总之没有韧性。

网友:
时代产物,做好了吧成本高,卖不上价,所以就对付能用就可以了,性能不可能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老师的意见,采用比较好的材质把桩换掉也可以,共有六个桩,桩对面也裂了修复需要时间,发现 ...

谢谢你加分。 还没有休息,难道也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