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可靠的手机维修店?

楼主(2018-03-15):
iphone6手机摔了一下,把WIFI模块摔虚焊了。导致WIFI不能用。
想拿去修,但不知道哪里有可靠的维修店,搁置了很久了。
在淘宝上维修靠谱吗?

楼主:
我在广州番禺,请问有可靠的手机店推荐吗?

网友A:
我是直接淘宝找店铺,联系好后再寄过去修,个人感觉比本地维修便宜多了

网友:
广州那边修这个很多吧,要不就X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淘宝找店铺,联系好后再寄过去修,个人感觉比本地维修便宜多了

嗯,淘宝店是比较便宜,报价100
有点担心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淘宝找店铺,联系好后再寄过去修,个人感觉比本地维修便宜多了

不会修好修不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网友: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
       淘宝有可靠的手机数据恢复商?

网友:
还是本地维修吧,可以当面修好拿走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