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天线调节”电感、电容数值计算

楼主(2018-03-15):
我理解:当天线的固有谐振频率等于、接近我们正在接收的频率时,天线效率最高。为此,就要用电感、电容来调节天线,使它的固有谐振频率能够跟上我们接收频率变化。所用电感、电容的大小,我给计算出来了,一查便知。

调节方法:短天线需要串联电感:短天线,固有谐振频率高,接收低频信号不利,就要串联一个可变电感,增大它的电感,从而降低它的谐振频率。还有个不能做的方法:爬到天线顶端,接一个可变电容器,增大天线电容,不行啊。
长天线需要串联电容:长天线,固有谐振频率低,接收高频信号不利,就要串联一个可变电容器,缩小它的对地电容,从而提高它的谐振频率。还有个不能做的方法:到室外把天线剪去一段,缩短天线电感,不行啊。

一、较短天线串联多大调节电感,才能接收600、1000、1600、3700khz信号?
计算:知道了天线固有的自电容和对地电容(此数据我已经算出来了呵呵),明确了要求的谐振频率,就能用谐振频率公式f=1/(2*π*√LC)计算出天线所需要的电感,然后减去它的自电感(此数据我已经算出来了呵呵),就是串联的调节电感数值(包括耦合电感)。如下面示意图和计算结果表格:

楼主:
小结:1.   从表格中看,10—40米天线,只通过串联调节电感,就能实现600—1600khz的频率谐振。
2.  60—75米天线,通过串联调节电感,能够实现大约低于1000khz的频率谐振;高于1000khz的信号,不能通过加串联电感实现,而要串联电容,降低它的谐振频率才行。
3.   即便谐振电感数值达不到标准,只要接近了,天线接受能力也会提高一些。

小记:1.龙虾先生的30米天线,串联的是550uh磁棒可变电感(磁棒100匝)。
2.qg2007版主用800-1000uH的天调线圈。他指出:“一直用鱼竿天线,我从245uH做普通天线耦合形式,一直做到1300uH抽头线圈,在北京收天津相声台567KHz从1uA到8uA。”
3.罗鹏博前辈的天线15米,串联电感396uh,接收1.303兆赫信号。
4.“电感调谐式矿石收音机电路”一文记载,该矿机最大电感 1188 μH,最小电感 50 μH。
5.有矿友貌似深有感触地说:“天调线圈搭矿石机实验,效果出奇的好啊!”

楼主:
二、60米以上天线串联多大调节电容,才能接收600、1000、1600khz频率信号?
计算:知道了天线的自电感(此数据我已经算出来了呵呵)和耦合电感(一般30uh),明确了要求的谐振频率,就能用谐振频率公式f=1/(2*π*√LC)计算出天线所需要的电容,然后减去它的自电容(此数据我已经算出来了呵呵),得出对地电容与调节电容的串联值,再计算出调节电容数值。如下面示意图和计算结果表格:

楼主:
小结:1.串联可变电容器,只能控制对地电容,不能控制天线的自电容。串联在线圈上方或者下方,实践证明效果是一样的。
2.自 60米以上的天线,为了接收1000khz以上的信号,应串联电容,最大容量不低于500pf才好。
3.短天线串联容器,可以接收短波比方说3700khz。但短波不稳定,几乎不可听性,床上催眠效果很差。干脆不串联电容,听中波算啦。
4.短天线串联电容器,如果用来接收中波,那么效率会进一步降低,信号变弱,强台的覆盖性降低,因此选择性提高了。一般的短天线接收中波,因为效率低,会将信号变弱,不会产生强台极其覆盖现象,因此选择性总是很好。

小记:龙虾先生的一个天线中,串联的可变电容器取值720pf。

楼主:
三、下面这个电路串联的调节电容数值怎么算?

计算起来很复杂。

补充内容 (2018-3-15 16:30):
这个形式的天线和调节电容,我不会计算。

补充内容 (2018-3-15 16:31):
这个形式的调节电容怎样计算呢?我目前不会。

楼主:
经常遇到这种调节电容的连接方法,能够大大提高性能。一般取值50pf、100pf、150pf、200pf等等,有一个好像是老外的电路图,用了1000pf。估计是凭借经验确定的数值。
取小了吧,效率低;取大了吧,选择性差。究竟怎样科学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学习,谢谢了

谢谢关注哦。互相学习。

网友B:
收藏学习!
想问一下, 龙虾先生是谁? 总结出这么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学习!
想问一下, 龙虾先生是谁? 总结出这么多经验??

龙虾先生是本论坛的一个矿友,只是很久不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常遇到这种调节电容的连接方法,能够大大提高性能。一般取值50pf、100pf、150pf、200pf等等,有一个好 ...

串联在天线中的可变电容应该是和调谐电容一样的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在天线中的可变电容应该是和调谐电容一样的大的!

建议取50到100pf

网友D:
天线线圈次级对初教的影响好像没考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在天线中的可变电容应该是和调谐电容一样的大的!

谢谢关注。事实上很多的矿机,调节电容跟LC的可变电容是双联的,的确一样大。关键是:
怎样证明这是最佳数值???嗯? 我认为光凭耳朵听声音是不是最大,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目前我不知道怎样证明这个结果,郁闷中。

楼主:
关键是,怎么证明这个数值是科学的?我们光凭经验,瞎碰,总不是个办法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线圈次级对初教的影响好像没考虑啊

我感觉,仅仅是感觉啊,当有载Q值高了以后,次级线圈不会造成初级线圈电感的下降。多少是高啊?可能是大于1吧。
打个比方:犯了罪,有钱的可以花钱赦免,尽管家境受损,毕竟身体好发无伤;没钱的就伤及身体了。
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证明这个数值是科学的?我们光凭经验,瞎碰,总不是个办法啊兄弟。

取值50p到100p版主在前段时间实践出来的  可惜只能用作中波矿石机上,短波只能在25到50这个范围取值,目前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值50p到100p版主在前段时间实践出来的  可惜只能用作中波矿石机上,短波只能在25到50这个范围取值,目 ...

那倒是。但还是希望有计算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