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专业后级功放可以用力之霸(LMB)做前级吗

楼主(2018-03-15):
一台60多斤的专业后级功放,大环牛直径20公分,想改为家庭KTV功放。请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力之霸前级可以配该个专业后级功放吗?要多大的叭喇?一对10寸8欧姆KTV卡包音箱可以用吗?

楼主:
没有人愿意帮小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清一下灰吧,这功率太大了,家用不实际。还有数据不够,难以分析适不适合家用。

网友:
专业功放固然好,但就是那风扇噪音受不了。

网友:
可以的哦,我就是用效果器加专业功放推卡包音箱

网友:
专用功放 噪音大 耗电也很大

网友:
这种功放功率也不会很大的,用力之霸前级推完全可以,家用时控制好音量不会烧喇叭的,

网友:
看房间大小,和房间的装饰布局了

网友:
这功放那喇叭,是不是该考虑弄个什么保护喇叭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一下灰吧,这功率太大了,家用不实际。还有数据不够,难以分析适不适合家用。

图片上传了就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要控制音量,否则喇叭要飞出去,这功放的金封管是发烧对管,型号是MJ15024,MJ15025,声音不错的, ...

在家闲置太久,插电烧保险,维修店老板说环牛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