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6寸 16:9 宽屏显示器

楼主(2018-03-15):
坛友们,谁有闲置的15.6寸16:9的宽屏显示器,要求屏幕显示面积:长34.5厘米,高19.5厘米。
屏的成色要求好一点,外壳无所谓。价格100左右吧。

网友A:
有几台,美的话务总台使用,橙色很不错

网友B:
有一台神舟hf154b和一台CHIMEI CMV633A  ( A156B1-T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台,美的话务总台使用,橙色很不错

怎么出?怎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神舟hf154b和一台CHIMEI CMV633A  ( A156B1-T02)

有图片看看

楼主:
第一个,是好的吗?上个开机图看看,
量一下长和宽是不是34.5厘米和19.5厘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好的吗?上个开机图看看,
量一下长和宽是不是34.5厘米和19.5厘米

肯定是好的,有问题管退,明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好的,有问题管退,明天上图

好,明天联系。

网友C:
15.6 全新 裸屏 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6 全新 裸屏 要不要

带驱动板吗?可以插电就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驱动板吗?可以插电就用吗?

要多少个

楼主:
一个,自用的

楼主:
是拍照的问题还是什么,看着右侧,右下怎么好像那么亮啊?并且色彩感觉不正常似的。
屏幕有问题吗?
分辨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