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冷水机漏冷媒时铜管是否会有油污?

楼主(2018-03-15):
当冷水机漏冷媒时铜管是否会有油污?

网友:
有有油污,  如果是冷水包内漏  水面有油花

网友:
制冷系统漏制冷剂,管道肯定见油。冷水机一般是蒸发器直接与水接触,如果压缩机管路没有没有低压保护,漏制冷剂以后压缩机继续工作,低压管路形成负压,可能把水吸到压缩机管路中去,造成管路进水压缩机报废。

网友(2018-06-13):
有压缩机的制冷系统泄露大多数有油污,只多和少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