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装了一个变速器

楼主(2018-03-15):
到某宝上购得一些材料及成品件,稍加改装,可以用到小薄膜双联可变上。

楼主:
减速12.1倍。原来减速器(绿色部分)带电机,我拆了,粘上轴架,穿上主轴,主轴齿轮还用电机上的。输出轴剪短,安上2变6的铜轴联器。大拨轮是个塑料齿轮,D=6cm。轴架用双面胶固定,没问题的话,再用热熔胶加固。

楼主:
一直想做一个舌簧喇叭,但手头缺合适的材料,慢慢遇,我估计到废品收购站都可以搞定。

楼主:
这个小变速器成本不到9元。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回差吗?

网友B:
齿轮间隙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有回差吗?

谢谢版主。我还不懂回差。 请简单说一下概念,让我琢磨专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间隙怎么处理?

本身的传动轴与输出轴间隙合理,自己调换上去的主动轮,反复对位几次,但依然不能完美。这个也能解决,就是安装轴架时,还用上电机的安装孔,这样好些。

网友C:
感觉有點粗,不知实际使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點粗,不知实际使用如何。

这几天忙,随后试试再说。积累经验,粗点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还不懂回差。 请简单说一下概念,让我琢磨专业改进。

回差就是齿轮间隙造成的旋转空程,也就是当旋转方向改变时的空程,可造成正反两个旋转方向上的刻度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差就是齿轮间隙造成的旋转空程,也就是当旋转方向改变时的空程,可造成正反两个旋转方向上的刻度不一致 ...

学习了,谢谢版主。那这个回差肯定有。解决①金属部件②尽量减少传输流程③组装准确。可能还是蜗杆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巧 赞一个
齿轮间隙造成的可变指针旋转回差差,但没有齿轮间隙又不 能旋转。

确实如此,看来也是有心得的

网友E:
挺好的。只是“回差”问题不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只是“回差”问题不易解决。

在残机上试验,本意是准确搜到台位,不看刻度盘。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