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扫频仪测量FM高放输出的LC的谐振频率

楼主(2018-03-15):
最近测量了一下,我的收音机灵敏度在10uVemf;
集成块是CD2003;
当调谐到88MHZ时候,灵敏度也可以;但是调整到近108位置,又收到了这个信号,开始怀疑高放的LC回路不对;
配置如下:

osc:30pF+2T线圈;
高放:22pF+4T线圈;

问题是:最好不通电的情况下,想用扫频仪测量下高放的自然谐振频率。

谢谢各位!

楼主(2020-02-28):
引用 网友A:
我的图就是坛上的2个6N3高频头,本振3圈,谐振4圈(改3圈了),用4级中周,调试时费了力,主要是按网上调试 ...

用仪器调试,乃是正道。

如果克服仪器对电路的负载效应,才是关键。

频率越高,越明显。否则,测到的数据,不是撤下仪器的数据。

量子力学好像有个叫“薛定谔的猫”

据说是由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于1935年提出的有关猫生死叠加的著名思想实验,是把微观领域的量子行为扩展到宏观世界的推演。

这里必须要认识量子行为的一个现象:观测。

微观物质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即粒子和波。通常,微观物质以波的叠加混沌态存在;一旦观测后,它们立刻选择成为粒子。

实验是这样的:

在一个盒子里有一只猫,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质。之后,有50%的概率放射性物质将会衰变并释放出毒气杀死这只猫,同时有50%的概率放射性物质不会衰变而猫将活下来  。

根据经典物理学,在盒子里必将发生这两个结果之一,而外部观测者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知道里面的结果。在量子的世界里,当盒子处于关闭状态,整个系统则一直保持不确定性的波态,即猫生死叠加。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外部观测者观测时,物质以粒子形式表现后才能确定。这项实验旨在论证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世界超乎常理的认识和理解,可这使微观不确定原理变成了宏观不确定原理,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猫既活又死违背了逻辑思维。
------以上引用自《百度百科》

网友(2018-03-15):
不通电的状态,不可能吧。高端增益微调在双连上面,在高端选一个台調增益微调至声音最大即可。

网友B:
最好还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测,扫频信号经衰减后输入,然后探测放大器输出端信号,这样最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不通电的情况下测也可以,我试过分别测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的幅频曲线,由于扫频仪端口输出和输入都是50欧,阻抗太低,测串联谐振看不出明显的谐振峰,基本无价值。测并联谐振峰非常明显,只是曲线是倒着的。在谐振点信号衰减最大。
调频高放的LC回路刚好适合于测其并联谐振的幅频曲线,只是扫频信号要衰减些再注入,不要让二极管、三极管的非线性影响测量结果。
估计楼主是想分别看高放输出回路和本振回路的自然谐振频率,然后判断跟踪是否正常。个人觉得可以用同轴电缆焊接到电路板上测量,先将扫频输出和输入的地线接到一起,不要碰到收音机的地。然后扫频输出接收音机地(谐振回路的一端),扫频仪的输入则接谐振回路的另一端,这样应该可以测到谐振回路自然谐振频率。

网友C:
正常的现象,调频收音机能收到本振频率+10.7兆和-10.7兆频率上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现象,调频收音机能收到本振频率+10.7兆和-10.7兆频率上的信号。

不是的

是将信号发生器leader 3216调谐到88MHZ,然后调节收音机刻度到105差不多,也能收到88mhz的信号;

比调谐到88MHZ时,信号还强很多;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测,扫频信号经衰减后输入,然后探测放大器输出端信号,这样最符合实际工作情况。
...

扫频仪输出加衰减器到天线端;拆掉OSC的电感;

扫频仪输入怎么接电路呢?

我先缠个线圈,感应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B:
扫频仪自身就带有衰减器啊,只是要在连续扫描状态下才能选择衰减,10、20、30、40、50dB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频仪自身就带有衰减器啊,只是要在连续扫描状态下才能选择衰减,10、20、30、40、50dB都有的。

测量了,输出接的那个校准的40db衰减;
接入天线端;

输入接了个5匝的线圈放到L附近感应,测量出来了,Q值也能测量出来,差不多60;

停机状态,再将线圈放到OSC线圈附近,出来的是OSC的震荡频率,不过因为里面没有偏置电压,二极管电容有影响;98.7MHZ,测量在 100MHZ左右;

通道2 ,接CD2003的音频输出脚直流电压输入;测量曲线如下:

中心频率在10.75MHZ,现在接受信号很好,用leader3216输出2dbuV ,用屏蔽线连接到收音机天线输入端,就能收到,就是有噪音,我调整到噪音最小位置,400HZ调制信号清晰可闻;恰好。

楼主:
上面测量检波曲线,信号输出连接10.7滤波器入口(断开于3脚的连接)用电容耦合;
通道二,直接测量音频输出脚9脚;

网友A(2020-02-28):
楼主测量出高放谐振线圈是多少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图纸上谐振标4圈做出来的不行,低端出现2个88M,将谐振线圈改成3匝就可以了,这个高放谐振线圈负责跟踪的,线圈的标准是什么尼,频率比本振高10.7还是高的多,网上介绍的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出高放谐振线圈是多少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图纸上谐振标4圈做出来的不行,低端出现2个88M, ...

线圈的圈数很难下结论。因为与其并联串联的的电容影响很大。只能调整得到最佳效果。

这个高放C极的谐振回路,应该比osc频率,高或者低一个中频10.7MHz。

不知您是用什么办法调整的,有图吗?什么样的线路?

我的故障,我都感觉是调谐电容造成的啦。哈哈。现在也能听,灵敏度也行。现在室内干扰很厉害。

网友A:
我的图就是坛上的2个6N3高频头,本振3圈,谐振4圈(改3圈了),用4级中周,调试时费了力,主要是按网上调试的方法不行,比如用频率计调好高频头高低,再用示波器接检波输出电容看波形调的最大,以及用其他好收音机接出10.7到胆机的中频调试,结果都不太理想声音难听,最后什么都不用调个近点的台调中周和鉴频结果声音和灵敏度都不错了,奇怪了,理论的不行盲调才可以,不知道哪里不对,比如我中频用10.7发生器一级一级输入调好用,再用别的机子陶瓷引出10.7到胆机可以听,但接了胆机高频头就不行...而高频头用频率计测又正常高低端(所以怀疑是混频线圈没标准也不知道标准是多少才对)

网友A:
用现在的胆高频头对中放可以正常灵敏度都可以,但用10.7发生器测中周从鉴频前倒数1-2中周都不响,第3-4才响,如果我按理论从倒数第一个一直到第四个都调响但接了胆高频头就变调了不行....本振没问题,混频没标准不知道是否最佳.....你有混频测试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现在的胆高频头对中放可以正常灵敏度都可以,但用10.7发生器测中周从鉴频前倒数1-2中周都不响,第3-4才响 ...

您这个问题,咱们论坛里高手如云。我也不是太懂 。也是处于学习阶段。

不过,如果你把电路图发上来,可能帮上忙的老师很多。

我的理解,本振和高放调谐,用的电感一样圈数就行。并起来电感大,拨开了,电感小。

覆盖系数差不多。不像中波。
大约:
108/88 = 1.227
118/98 = 1.204
百分之几,影响不大。理论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现在的胆高频头对中放可以正常灵敏度都可以,但用10.7发生器测中周从鉴频前倒数1-2中周都不响,第3-4才响 ...

这是接入方法有误吧

网友A:
接入点和方式没有变,只是调节中周磁芯....10.7跑了....可能是高频头混频线圈问题,没有混频出1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点和方式没有变,只是调节中周磁芯....10.7跑了....可能是高频头混频线圈问题,没有混频出10.7

看看能不能输出10.7Mhz中频,很简单。

扫频仪的输出80-110MHZ,放到天线附近,用扫频仪的输入口,测量中频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看能不能输出10.7Mhz中频,很简单。

扫频仪的输出80-110MHZ,放到天线附近,用扫频仪的输入口,测量 ...

朋友,问下,NWT-200的扫频仪可以调试收音机鉴频曲线吗?看网上有些人说不能,有的说可以。

网友:
关键是没有扫频仪......,昨天发现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到鉴频中周的输出10.7频率是11了....就是调谐线圈没有匹配好....坛上大都本振3圈,调谐线圈4圈不知道怎么调的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问下,NWT-200的扫频仪可以调试收音机鉴频曲线吗?看网上有些人说不能,有的说可以。

我没有用过。最好问问商家。

网友:
是时候购入一台CMU200了,一千多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的一台罗德施瓦茨综合测试仪,发生器,频谱仪,音频分析仪都有了,频谱仪不能100%取代扫频仪,但折腾收音机,没有频谱仪,就是瞎子在黑暗里摸索

网友:
有句行话,搞高频,没有频谱就是在耍流氓

网友:
看咸鱼上有几款软件加USB的小东西可以测各种频谱,价格百十元左右....不知道好不好用,我觉得鉴频的S曲线还没先如何测出中周是调整到10.7急,因为光一个鉴频大不了靠耳朵听,可是3-4个中周是否在10.7就是个大问题了吧,有一个中周不对你都不知道是哪个,而鉴频就一个嘛怎么调都行靠耳朵收货!

网友:
如果用FM发生器发出10.7的信号夹在电路的中周输入初级,再用示波器夹在中周输出次级调整到波形最大是否可行尼? 我试过关机不带电测不出来但没试过开机带电试试...

网友E:
扫频仪能测中频曲线的话应该就能测试S曲线,接在鉴频中周前面测中频曲线,接在后面就是S曲线。

网友F(2023-03-31):
我用自制扫频仪测试鉴频中周后面怎么是双峰图片,而不是S曲线呢,哪里的问题?

网友:
哪位前辈指导一下测试方法不对吗?

网友:
一直怀疑扫频仪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扫频仪能测中频曲线的话应该就能测试S曲线,接在鉴频中周前面测中频曲线,接在后面就是S曲线。

请教您一下,如果扫频仪是内置检波,能不能测鉴频S曲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自制扫频仪测试鉴频中周后面怎么是双峰图片,而不是S曲线呢,哪里的问题?

怎么接线很重要。
你说怎么连接的?画个草图看看

网友:
建议你采用玩具网分的S11测试,可用电抗曲线显示。这是测试一根大约75毫米的导线弯成线圈与20PF左右的电容并联电路的曲线,光标处为谐振的位置。
NWT扫频仪不是太好测试,扫频仪不好简单测试反射。你的谐振电路应该是并联电路,只有能够串接在扫频仪的输出输入之间,才可通过谐振凹坑确定频点,由于谐振回路有一端接地,即使有凹坑误差可能会较大,如果你的回路是串联电路,扫频仪的输出输入之间插进一个三通,三通中间去连接被测回路,此时可以看到明显的谐振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自制扫频仪测试鉴频中周后面怎么是双峰图片,而不是S曲线呢,哪里的问题?

感谢原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68114

也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