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X-522无声,R2A15218FP工作判断

楼主(2018-03-16):
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R2A15218FP的资料,手头有台VSX-522,显示正常,5声道全部无声,从R2A15218FP后面输入信号5声道全部有输出,但在R2A15218FP前面输入信号就没有输出,该如何判断是这个受控的问题还是控制的CPU有问题?朋友有经验,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这鬼资料真难找

网友A(2020-09-26):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这机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这机器资料

谢谢,修好了,准备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修好了,准备卖了

我也有台和你一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请教如何修好的,能讲下思路吗?谢谢

网友(2020-12-09):
可否分享维修经验?遇到相同问题,谢谢!

网友(2022-07-23):
引用 楼主:
谢谢,修好了,准备卖了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我手里也有台421K的功放,是放着放着就没有声音了,我也是怀疑这个集成电路的问题。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