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转换器

楼主(2018-03-16):
做为一个音响爱好者,哪一位又没有几台功放或几对音箱呢。我自己常用的功放就有两台,HiFi与AV分开,只共用一对意力小落地音箱。

NAD前后级用于HiFi欣赏

天龙AV功放用于电影观赏

但如何避免经常拔插音箱线的麻烦呢?为此我DIY了一个转换器,可以随意在两功放中转换而无须关机无须关小音量,转换过程中没有任何噪音和冲击声,已经安全使用了快十年

买两个大电流的机械转换开关,找若干2.5平的单芯铜电线即可,当然也可以用晾衣架,自己喜欢就行了。

找个外壳,买6对接线柱,接好线即可。请忽略我的焊接工艺,因为烙铁功率问题导致有地方象狗咬一样,但绝无虚焊,安全使用快10年足可证明可靠性。

来张内部全图

再来张成品图

局部也来张吧

屁股很壮观

特写

网友:
胆机就要慎重采用了

网友:
这个想发和做法不错

网友:
去年做成的!
有一种中间停的开关可以玩下,最好用9脚的开关。这样地线也分开了。
      另外,你买的那种黄色的开关质量不行的,5元买吧?电流一大触点就结起来分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做成了!
有一种中间停的开关可以玩下,最好用9脚的开关。这样地线也分开了。
      另外,你买的那 ...

用下来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故。不过,对黄色这个确实是耿耿于怀的,一直想换,但又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下来还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故。不过,对黄色这个确实是耿耿于怀的,一直想换,但又没坏。:handsha ...

前几年买了两个黄色开关做功放,一开机就关不了了?

没坏就不用换了。

网友:
怎么不用小型继电器来切换呢

网友:
用继电器,切换起来省事多了。

网友:
我切换用的是飞机上的继电器,28v,金属外壳全密封,电流大,切换时噪音极小。

网友:
用继电器,方便些。

网友(2018-08-07):
我感觉用一个9脚钮子开关就可以解决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用开关不用通电,用继电器还要做电源,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不用通电,用继电器还要做电源,更麻烦

只有兄台能看懂

网友C:
"当然也可以用晾衣架“  在这里怎么感觉用一根好一点的铜线也成过街老鼠了,非要强调自己的线材有多贱多便宜才是正常人,否则就是走火入魔的”大师“!

网友:
俺自己一直使用比较廉价的器材,但俺是没办法才买廉价器材的,如果俺很有钱,俺肯定会买一大堆发烧器材,金的银的俺都喜欢,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器材漂亮,好看,顺俺的眼,使用它们让俺心里爽!
      可惜俺并不富裕,所以只能玩现在这些廉价货,但俺心里决不抗拒发烧器材。都是老实话,应该不会得罪哪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也可以用晾衣架“  在这里怎么感觉用一根好一点的铜线也成过街老鼠了,非要强调自己的线材有多贱多 ...

这里不比其他论坛,讲求实用的人多,看看帖子就知道了,喜欢捡音箱拾车机,能响就是好声,所以要入乡随俗。

网友(2018-09-18):
这个想发不错,用料好

网友(2018-10-28):
看看俺的
是用早年共享打印机转换器改的

网友:
应该用高品质继电器加波段开关切换,不用连接线,线路集成在 pcb 板上端子直接焊接

网友(2019-12-03):
我用那种船型开关,总有接触不良,只好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