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的电源太简单,值不值倒腾一下

楼主(2018-03-16):
灯的外观看起来还可以,用了一年不亮了,打开看到看到电路板后,我连倒腾的心都没有了,这算不算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A:
是最简易的电容限流的电源吗?这灯珠像是廉价手电筒用的那种φ5的草帽管

楼主:
电路板就这几个小东西,怎么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简易的电容限流的电源吗?这灯珠像是廉价手电筒用的那种φ5的草帽管

就是,没有恒流,什么都没有,就是凑合着亮的

网友B:
天朝人造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恒流,什么都没有,就是凑合着亮的

恒流就是靠降压电容来完成的,由容抗得知一微发的电容大约可以流过五六十毫安市电的电流,且基本是恒定的,选好那只几十欧的大个头限流电阻和防浪涌的400v10微发左右电解电容容量也是耐用的,就是要尽量减少草帽管的电流,这种小草帽管单只电流最好控制不超过15毫安,它们是串并联的结构,如果某只发光管开路,将会造成其他并联的管子很快过流损坏,全部开路的话输出端将会达到300v直流电压以上如果那只电解耐压低于250v将会击穿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朝人造的东西!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电源线看着挺粗,其实是网线。朋友家的,又被装修的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就是靠降压电容来完成的,由容抗得知一微发的电容大约可以流过五六十毫安市电的电流,且基本是恒定的 ...

是400v的电容

网友C:
采用这么多发光管,估计是老式的。
发光管之间是串联的,一颗坏了其余都不亮。
现在用高亮度大功率发光管,几颗就解决了。
发光管不需要稳压,限流就行了。电容就起到限流的作用。

阻容降压也没什么不好,结构简单,体积小,造价低,
只要设计合理,被广泛用在高档电风扇和电饭锅的控制及显示电路。
拆修过一些进口电器,功率要求不高时,电源也是采用阻容降压的。

网友:
这灯珠密集恐惧症的人镇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这么多发光管,估计是老式的。
发光管之间是串联的,一颗坏了其余都不亮。
现在用高亮度大功率发光管 ...

是串联的,3个并全串,不是几组串后并联的,坏了就完了。电路也是可行的,不是凑合的,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电源线看着挺粗,其实是网线。朋友家的,又被装修的坑了

网线也不便宜吧,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线也不便宜吧,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有朋友能弄来免费的?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现在真正带恒流源的也不贵

网友E:
惊了,居然用信号线做电源线 ,网线视频线这些信号线,多数用的是铜包钢或者铜包铝,过弱电还好,过市电会氧化成粉末,然后哪天就炸了

网友:
总之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现在品牌的灯芯看做工用料也是不错的 就是都有点电磁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朋友能弄来免费的?

就这么点LED的电流用网线足够了。如果你办个这样的工厂估计你还不肯用网线呢。想要价廉物美寿命又长,厂家老板到员工都喝西北风去吗?学会换位思考,现在办点实业挣口饭吃大家都不容易的,能用一年就够了。灯具到了你手里,中间还要经过很多环节的,厂家挣得最少了。

网友:
老实说.你这个比我那玉米灯4块1个的用料还差一点点

网友F:
led玉米灯4块1个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朋友能弄来免费的?

用铝线才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电源线看着挺粗,其实是网线。朋友家的,又被装修的坑了

很好奇网线接的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电源线看着挺粗,其实是网线。朋友家的,又被装修的坑了

这是大坑啊?没有这么坑人的,网线用来当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电源线看着挺粗,其实是网线。朋友家的,又被装修的坑了

不知这个网线用在什么地方了,小功率没问题,再说网线也不便宜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电源线看着挺粗,其实是网线。朋友家的,又被装修的坑了

网线只是灯的线?如果是全铜的网线那不便宜呢,一根网线直径算0.35mm,就是0.38平方  * 8 = 3平方。3平方线用大功率电器都行了。

网友I:
换灯吧,这种灯你想装个恒流源,都没有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线只是灯的线?如果是全铜的网线那不便宜呢,一根网线直径算0.35mm,就是0.38平方  * 8 = 3平方。3平方 ...

那是低压用的线,有一个屏蔽层都带电,也不知道那头在哪里,还是暗线,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灯吧,这种灯你想装个恒流源,都没有空间。

有三个并联的烧了,直接短路过去,发现又有一组三个光比较暗,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铝线才坑

拿磁铁不吸,没有仔细看是不是铝的,反正线也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奇网线接的什么???

LED灯的电源线,还是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惊了,居然用信号线做电源线 ,网线视频线这些信号线,多数用的是铜包钢或者铜包铝,过弱电还好,过市电会 ...

我得把危险隐患告诉他们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三个并联的烧了,直接短路过去,发现又有一组三个光比较暗,报废了

以前买这种f5的草帽管买不到,在省城才买到f5圆头,一只要五毛,买了四十只,花了二十元,宝贝的不得了,舍不得用,现在还剩十几粒反而没啥用处了。这种直插的容易修理,寿命还是很长的,多年前给老叔做的小夜灯还在使用没坏。
这东西折腾一下对喜欢折腾的人来说不是为了能省多少钱,浪费的时间和材料又够卖好几个了。就是图个乐子,也减少点生活垃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买这种f5的草帽管买不到,在省城才买到f5圆头,一只要五毛,买了四十只,花了二十元,宝贝的不得了, ...

是方的贴片,我直接那钳子夹掉,然后用线头焊上,能亮,不敢装了,质量不行,如果装上过几天还要折腾。我拿个螺口灯头安上,回来换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线也不便宜吧,这是为什么呢

网线比电源线便宜很多  ,特别是很多工厂的库存网线,300m一卷的才几十块钱就卖掉了  按长度算起来比普通电线便宜很多的,就是质量确实烂 只能做信号线,过电流容易gg

网友(2018-06-14):
引用 网友C:
采用这么多发光管,估计是老式的。
发光管之间是串联的,一颗坏了其余都不亮。
现在用高亮度大功率发光管 ...

这个对led的一致性要求较高,离散大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