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合音响更换皮带?

楼主(2018-03-16):
得到一台组合音响,除卡座皮带老化,其他还不错,请教前辈:1、宽皮带安装选红色方案还是绿色?2、皮带规格?3、如无法修复。舍去卡座(其他无法工作)?
现在只拆了卡座2,一还没拆,好像不一样。

楼主:
谢谢指导,先测量下皮带长度再购买更换

网友A:
红色方案正确,只能是多找几条皮带试试了,小的皮带用现在小录音机的就可以代,大的皮带可能是100,我的那台CT-W350,是前几天换上的,有一个卡可以正常工作,另一个卡要反复按几次可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方案正确,只能是多找几条皮带试试了,小的皮带用现在小录音机的就可以代,大的皮带可能是100,我的那 ...

谢谢前辈,翻了好久找到些皮带,还可以用,已换下,播放,快进正常,只是不能自动翻转,可能皮带摩擦为小了点,不能驱动翻转齿轮。

网友B:
红色是正确 不过组合卡座 有必要听吗
功放和听CD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是正确 不过组合卡座 有必要听吗
功放和听CD是王道

我想一体的都能用才完美,我试了取下卡座不开机,必须接上,那么就要弄好。再者有几十盒带子可听。这组合还是不错的,虽无原音箱,接建伍的一对还不错。

网友C:
我碰到几台JVC自动左右翻带AB卡,皮带三十多年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几台JVC自动左右翻带AB卡,皮带三十多年一样好用。

保养好才行,还是要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