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式剪毛球机的维修

楼主(2018-03-16):
    一台充电式剪毛球机用了多年,最近发现充不进电,电机也不转了,拆开检查,镍镉电池已经损坏,用外部电源测试电机也不转。下图是拆开后的剪毛球机;

这是已经损坏的镍镉充电电池:

用外部电源检测电机,不转:

    首先修复电机,拆开电机,发现电刷已经磨损锈蚀,找到一块铜皮,剪下一条焊在原来的电刷残脚上,先将电机修复。

磨损锈蚀的电刷:

剪了一条铜皮:

焊接好电刷:

    电机修复后,发现按钮开关也坏了,顺便换了一个新的。

    进一步检查充电装置,绘制出线路原理图。这是一个将220V市电通过阻容降压后再用一个小变压器降压,然后通过全挢整流后直接对镍镉电池充电的装置。下面是线路原理图;

这是降压充电装置:

    通电测试,发现没有直流低压输出,进一步检查发现阻容降压出了问题,市电电压全在电容两端,变压器初级只有很小的电压,初步判断是电容失容。懒得修理,直接拆了一个6.3V的老式手机充电器,将印刷板稍事修整,恰好可以放进去。

    网购了两个16500的铁锂聚合物电池准备焊上使用,无奈没有点焊设备,锡焊根本无法焊牢,转而一想,就放弃充电电池,直接使用市电,变充电式为连线式。下图是修复后的剪毛机。

网友A:
维修加整改充电电路,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加整改充电电路,手艺不错!!!

谢谢夸奖!废弃的旧手机充电器用处多多,我经常用来改作给微型电压表提供独立供电电源。

网友:
刀片没坏啊,,这样子居然都修复了,我还是担心电机的铜片

楼主:
刀片没坏,使用时轻轻贴在衣物上移动,刀片就不容易磨损的。

网友:
铜片的电刷早晚要磨断,还是用碳刷的电机好。

楼主:
碳刷的摩擦系数小,更不容易损坏,但是这个小电机要改用碳刷难度不小,主要是体积太小了,我的一个小电吹风用了近三十年,里面是用多股康铜丝做电刷的,也比较经用。

网友B:
修的挺好,  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挺好,  手艺不错!!!

充电式改为直接连线式,将就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