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放映机工作原理、机器机械结构

楼主(2018-03-16):
偶然看到的,对了解电影放映机基本原理有帮助。版主认为该视频不妥,请删除。

视频地址 https://v.qq.com/x/page/r0365ltff9s.html

网友:
这个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只是听不懂,遗憾了。

网友:
看过多次,对机械很感兴趣,一直有动手做一下的冲动,但条件有限,先买了一些胶片,慢慢琢磨。盼望看到自制的放映机,而不是二手市场几千元的老设备(磨损已经很大了,寿命不会太长,性能也不会太好),用现代电子和机械的条件,有可能做的更简单。期待.....

网友A:
间歇抓片机构很巧妙, 用凸轮代替马耳他轮. 不知两种方式各有什么特色.

网友:
巧妙的机械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间歇抓片机构很巧妙, 用凸轮代替马耳他轮. 不知两种方式各有什么特色.

电磁铁可否?类似老式共振理发器。。。。。。。又或者用步进(伺服)电机实现间歇运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可否?类似老式共振理发器。。。。。。。又或者用步进(伺服)电机实现间歇运动。

如果用这些现代的器材来实现上述功能是不是有点欺负人的意思在里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这些现代的器材来实现上述功能是不是有点欺负人的意思在里面啊.

估计比用纯机械来实现容易点。。。。。。。。与时俱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可否?类似老式共振理发器。。。。。。。又或者用步进(伺服)电机实现间歇运动。

可以啊,步进电机直驱输片齿轮,LED灯闪光照明,遮光片和定片爪机构全部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比用纯机械来实现容易点。。。。。。。。与时俱进。。。。。

有可能吧. 有条件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步进电机直驱输片齿轮,LED灯闪光照明,遮光片和定片爪机构全部取消。

只要步进电机 跟LED相位 对应好了貌似可以代替遮挡和间歇机构。。。。。。。关键要考虑 步进电机的响应速度和机械惯性, LED的“余晖”。。。。这只是一个思路 具体的相关数据那要靠坛子里的大师级坛友来解决       还音系统的光电传感器放在间歇机构之前(貌似老式放映机是在间歇机构之后,胶片的声音跟图像并不是绝对对应的 声音应该是延后若干帧)用现在的数字延迟技术来实现音像同步。。。。。。

网友(2018-04-18):
都是老外设计的,现在没啥用了,都是dmd电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