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何测量电子管的内阻

楼主(2018-03-16):
电子管的内阻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很有用,尤其是多极管结成三极管的时候,查不到内阻。另外比如电压放大电路,内阻低的管子,屏极电阻可以用大一些,倒向电路用低阻的电子管,输出会很平衡,对于输出功率管,则会涉及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等等。
  方法1:做出曲线也可以算出内阻,但非常麻烦;
方法2:用调压器调整屏极电压,测量屏极电流的增量,也可以算出内阻,但感觉不是很准。

网友:
曲线就是调压器来的,所以有曲线就行。

网友A:
既然是测量,当然是测Δu/Δa!

网友A:
内阻本来就是变量,不同点的内阻不同,选静态工作点附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本来就是变量,不同点的内阻不同,选静态工作点附近就行了

6P15 6P14 6P9P 6P1等这些功率管在三极管接法的情况下,相应工作点的内阻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测量,当然是测Δu/Δa!

还可以,以前就测过,挺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6P15 6P14 6P9P 6P1等这些功率管在三极管接法的情况下,相应工作点的内阻是多少呢?

按照您的方法2,栅压从-0.5开始逐点测量吧!

网友:
简单点,调节栅压和阳极电压,使阳极电压为使用电路的最大电压,阳极电流为极限值的10%,此时栅级电压除以二就是工作点的栅压!再根据此栅压测量内阻

网友B:
请您使用论坛 页面 默认的 字体 、字号 和颜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您使用论坛 页面 默认的 字体 、字号 和颜色。谢谢

年纪大了,小字要戴眼镜才看得清。不好意思啊,惊动您了。请问,字体大了会占用资源吗?感觉坛子里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可以不用回复,以后遵守规则,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6P15 6P14 6P9P 6P1等这些功率管在三极管接法的情况下,相应工作点的内阻是多少呢?

根据三极管μ、内阻与互导的关系可以计算出其内阻,以6П14П(国产6P14)为例,标准接法参数为互导11.4mA/V(6P14手册给出≥9.0mA/V),内阻38K,帘栅极放大系数20。三极接法μ等于帘栅极放大系数,互导基本不变,根据μ=内阻x互导公式,可以计算出内阻为1.77K。再看看6BQ5(EL84)参数:互导标准接法与三极接法均为10.0mA/V,内阻标准接法40K,三极接法1.6K。与6П14П计算结果非常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三极管μ、内阻与互导的关系可以计算出其内阻,以6П14П(国产6P14)为例,标准接法参数为互导11.4m ...

谢谢版主,另有“三极接法μ等于帘栅极放大系数”,手册没有查到,是通过什么参数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另有“三极接法μ等于帘栅极放大系数”,手册没有查到,是通过什么参数算出来的?

多极管的屏极电流受帘栅极电压影响很大,其特性曲线与晶体管接近,多极管三极接法(帘栅极接屏极)的放大系数等同于帘栅极放大系数。因此一些讲究的功放电路,为了避免帘栅极电压波动引起失真,采取稳压措施。多极管三极接法的参数很少,帘栅极放大系数也不是每一种电子管手册里都能查到。上海科技版的《电子管手册》,给出了个别多极管的三极接法参数及特性曲线,如6SJ7、6AQ5、6F6等。《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给出了一些多极功率管的帘栅极放大系数:
6V6GT:9.8;6BQ5、7189:19.5;6L6G、6L6GC:8;EL34:11;KT88、5881、807:8;7591、7868:16.8。
此外在一些杂散的资料上也可以查到多极管的三极接法参数,如6P14帘栅极放大系数20,在没有测试条件的情况下,主要靠平时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极管的屏极电流受帘栅极电压影响很大,其特性曲线与晶体管接近,多极管三极接法(帘栅极接屏极)的放 ...

   谢版主。我说怎么查不到帘栅极的放大系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