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组合音响求助

楼主(2018-03-17):
爱华组合音响一台,型号NSX-D707,一开始故障为不读碟,万用表测试光头聚焦不动作,寻迹电机不转,更换整套激光头(带架子)后只认一张碟,这张碟读碟也快,放音也没问题,换上新碟子得很长时间才能读出,放音时声音颤抖,跟卖家询问后说托盘架跟原先不一样,建议用原先架子,更换后还是一样,卖家坚持说光头没问题,架子线路板不一样,其实架子线路板一共六条线,一个寻迹电机,一个主轴电机,一个限位开关,我是因为主轴电机托盘难拆,换寻迹电机时连板子一块换了,现在找不到什么原因造成挑碟,而且声音为什么会颤抖,求解释

网友:
这类音响很难找到一样的替换品,换上的只能凑合用,用不了就只能放弃了,再多折腾也徒劳。我的健伍组合也是如此,光头老化找不到替换,所以CD废了,只能用来听磁带和收音机。

网友:
还有别的问题吧,主轴电机查查看。

网友A:
排查主轴电机,细心点总能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主轴电机,细心点总能找出问题所在。

谢谢,确定是光头问题,经过河北师傅的指点修复原机光头,效果非常好

网友:
工具齐全

楼主:
现在示波器价格便宜了,弄台玩玩还是不错的,最近又搞了一台还没去取,取回来就把这个处理了,有一台数字还不舍得用呢

网友:
改吧 可以改成DVD  加装mP3蓝牙解码板 用手机就可传送音乐 我己改成功了 特好用 Dv’D和mp3解码板的摇控器很方便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8-04-19):
引用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哦哦刚看到,可惜我的已经卖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