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DIY燃料电池

楼主(2018-03-17):
偶得一批燃料电池MEA,经拆解试验得出此物实为7层结构:1~正极极板 2~碳纸 3~铂黑 4~美国杜邦质子膜 5~铂黑 6~碳纸 7~负极极板
查阅若干我资料后立即动手开始测试。(实测表面积1.7厘米X5厘米)
加注氢气后发现单体电池可以空载发电0.9V电压。

现在就开始逐步的收集相关配件和材料。(先买来3毫米不锈钢板,用线切割加工成等宽度马鞍状容器)

标注好孔位后用3毫米钻头打孔、攻丝、安装宝塔头。(宝塔头在五金市场采购4毫米气管接头)
4毫米气管若干
捏球35毫升一个跟气管用铜管连接密封
氢气瓶一个带减压阀门没有条件买就租用了一个
万用表,钳表,LED灯条串联做负载
手动压力机,扳手,烙铁,焊锡,黑红电源线

开始动手了,逐一把MEA整齐的排放整齐,此处注意有缺角方向因为进气和排气有不同。排放完毕后盖上±电极接头端板,(目的为了引出电线输出电源)。装入马鞍容器内最后放置挡板用手动压力机压制50公斤力矩,插入定位销锁定(此处需要注意压力均匀)
上紧宝塔头后连接4毫米气管就可以打压测试,用氢气(建议用99.999纯氢以防杂质气体堵塞扩散层和铂黑中毒,防止质子膜堵塞)调整压力为1MPA后,将燃料电池整体放入玻璃烧杯纯水内保压测试24小时确保无泄露后就可以连接负载进行测试了(因为放入纯水内隔离了空气也就不会做工也不会消耗氢气,而且一旦有氢气泄露也可显而易见的看到)甩掉纯水后焊接电源线两条
串联12V灯条两排做成60W负载24V电压,接线点亮后观测到灯条亮度单颗可达到20流明,万用表测试电压23V钳表检测电流1.2A
下面开始进一步进行老化测试,先把氢气瓶压力调至0.001MPA然后关闭压力阀(此处需要注意不要关总阀否则有危险)连接燃料电池进气口,然后排气口用捏球封闭,调节压力阀开关把压力逐步调节到0.001MPA,观察捏球不要鼓包。点亮负载后即可关掉阀门这样就可以记时开始核算氢燃料电池堆的耗氢量了。

如果大家喜欢,改天再写此物如何制氢

网友A:
这个要重点研究,也许多吃点黄豆就可以去旅行了。

网友B:
铂黑是什么东西?铂金吗?期待分享制作氢气的方法。

网友C:
这个太NX了!能否把结构发来看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NX了!能否把结构发来看看。

等有时间了一定发,包括内部结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有时间了一定发,包括内部结构图

有沼气的吗?

楼主:
我们国家已经很多了

网友D:
以下 纯属我瞎猜的一个问题,对否?请高手斧正。氢氧燃料电池在送氢气后必须接额定负载,既不能开路也不能短路。因为这是氧化还原反应,氢被氧化时要产生能量,失去的电子要经过外电路回到正极使氧还原。要停电只有关闭气源,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 纯属我瞎猜的一个问题,对否?请高手斧正。氢氧燃料电池在送氢气后必须接额定负载,既不能开路也不能 ...

通过实验证明当氢气不关掉阀门的时候开路状态氢气和氧气不产生反应不会失去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NX了!能否把结构发来看看。

分解单体燃料电池MEA内部结构

网友E:
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实验证明当氢气不关掉阀门的时候开路状态氢气和氧气不产生反应不会失去氢气

谢谢!长知识了。氧是利用空气中的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重点研究,也许多吃点黄豆就可以去旅行了。

沼气电池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沼气杂质多很难控制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长知识了。氧是利用空气中的氧吗?

氧气是在空气中提取,具体到每家燃料电池都用不同的催化剂所以不是每家燃料电池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高手啊

有什么问题可致电13006611386,购买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微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氧气是在空气中提取,具体到每家燃料电池都用不同的催化剂所以不是每家燃料电池都一样的

谢谢!如果有乙醇燃料电池就好了,燃料易得。

网友F:
好像里面要用铂电极是吗?铂金很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里面要用铂电极是吗?铂金很贵的啊

是铂金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黑是什么东西?铂金吗?期待分享制作氢气的方法。

可直接逆向使用即可得到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如果有乙醇燃料电池就好了,燃料易得。

乙醇和甲醇都寿命不长,因为电极会因为CO中毒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乙醇和甲醇都寿命不长,因为电极会因为CO中毒

谢谢你,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长知识了

不如用太阳能电解水制氢

网友G:
用什么燃料呢?

网友:
高手啊  高手........

网友H:
高大上的东东,电压有点低啊,看来一时半会氢燃料汽车是没办法推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什么燃料呢?

氢气做为燃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大上的东东,电压有点低啊,看来一时半会氢燃料汽车是没办法推广了

国家目前在大力推广

网友:
这种电池能量密度大吗?氢气的存储很危险吧?

网友:
现在还没有见到加氢站吧都不敢回复了,不小心触犯版规又被清零了。

网友:
真正的高手,赞一个。

网友(2018-04-26):
不错,长学问了,真是高手

网友:
电流大???有多少V的电压?

网友(2018-06-04):
个人感觉实际意义不大,成本高而且实用性不强。作为研究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铂黑是什么东西?铂金吗?期待分享制作氢气的方法。

铂在燃料电池里的作用是催化剂,与负极连接。为得到大的表面积(反应面积),电池里用的铂是粒度小于10nm的粉末,外观呈黑色,所以叫铂黑。

网友:
氢气很危险!需谨慎!

网友:
太厉害了,这应该是化学电池吧

网友(2018-07-05):
燃料电池都能搞,坛子里果然藏龙卧虎

网友:
燃料电池高端

网友:
危险不啊                 ,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东西都可以搞!

网友(2018-12-23):
高手,真正的高手!

网友:
真是人才无处不在啊,这都可以搞出来

网友:
继续深入了解研究,然后造核电池

网友I(2019-02-24):
最难的是杜邦的那个薄膜,应该是聚四氟乙烯的,很薄很薄,据他们说,一块膜放置在桌子上,只要有一小块在桌边露出来垂下,就会因为这一点重量,在夜里会把整块薄膜拉下桌面,第二天进实验室,总会发现薄膜会掉在地上。

网友:
很多年前见过燃料电池的车子,当时看到两台车,都是用桑塔纳旅行车改装的,使用的是那种大型钢瓶,气焊的(医院氧气瓶那种)氢气瓶,用两个气瓶。一台是什么机电院研制的,另一台是清华大学研制的。

网友:
呵呵,当时他们信心满满的!认为氢燃料电池用途宽广,并信誓旦旦的说,今后手机电池是最大的应用。大概是20年前了吧!那时手机功耗很低,据他们判断,充一次氢气,手机可以使用一年以上。

        时过境迁,直到现在也没有这个应用啊!

网友:
这个电池成本应该很高吧

网友:
氢发电堆虽然有大功率型号和功重比,但 一般不直接驱动电动机,通过蓄电池驱动电动机。氢发电堆成了电车增程装置,蓄电池提供(满足)起步时电动机对电源的大功率需求。这样发电机(堆)体积小,质量小,蓄电池体积小,只要携带足够的氢气,里程就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难的是杜邦的那个薄膜,应该是聚四氟乙烯的,很薄很薄,据他们说,一块膜放置在桌子上,只要有一小块在桌 ...

不是只要受到的力不超过摩擦力就不会下落么,感觉有点违背常理

网友(2019-04-02):
高手啊,真正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安全放在笫一位。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高手一直是默默无闻

网友(2019-07-09):
不容易 制作 得

网友(2020-10-15):
这个可真是高大上了

网友:
这个是真牛逼啊,不知道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这个电池做得很专业啊

网友:
超级高手,牛掰

网友(2020-11-25):
液态氢气怎么存储?

网友:
这个太NX了!能否把结构发来看000000

网友:
厉害,氢气都用上了

网友:
有没有尿电池,小时候广播声音轻 一泡尿就响了

网友(2021-03-20):
这个有点懵 没看懂

网友:
燃料电池MEA哪里搞到的,X宝?有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家目前在大力推广

氢气与氧气是分别在燃料电池MEA隔膜二边送入电池?

网友:
这个能产生多大电压和电流?

网友:
燃料电池很高大上

网友:
估计又是个骗政府补贴的玩具

网友:
你真是一个牛人啊

网友:
这种电池国外早就有了。不过造价贵,和体积问题,不能普及。因为人家是私营公司,研发出来要有市场盈利才会继续生产。楼主估计也是买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