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灵敏度做到很高的利弊

楼主(2018-03-17):
其实当把灵敏度做到很高时,在深夜,你机子就废了,混台严重,现在明白了,灵感度太高,边远电台你还听不清楚,而且灵感度越高噪声也越大。所以一级机和三级机,他们的接收灵感度也不会差很远。

网友:
接收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是没有关联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信噪比,这个可能比前面的都重要。
接收机的灵敏度理论上可以做得非常高,但灵敏度高的接收机,接收性能不一定高,因为我们接收信号时,噪音也会同时接收到,如果这个噪音比有用的信号大,你灵敏度再高也没有用,你的信号淹没在噪音里,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所以,接收机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信噪比,是指信号与噪音的强度之比,理论上,要分辨信号,至少信号强度要比噪音强一倍,就是6DB的信噪比,不过这个听CW信号免强能听,听语音几乎就不可能了,语音的信噪比至少要12DB以上,作为广播收音机,通常要有20DB就比较好了,所以,收音机的灵敏度一般有两,就是12DB信噪比下的和20DB信噪比下的。
理论上选择性和灵敏度是没有关联的,不象有些人说的,灵敏度高了,选择性就低了,为了增加选择性,可能会多增加选频网络,插入损耗会大,这时提高放大增益可以补偿这个损耗。
不过信噪比与通带宽度是有关联的,通常通带宽度宽了,信噪比会下降,反之会升高。
多级放大器,实际上第一级的性能对信噪比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假设每一级的增益都是20DB,则第二级的噪音比第一级的小20DB,因此,有些高级的收音机增加高放级,不是为了增加灵敏度,是为了降低噪音,提高信噪比。一般来说,第一级用的管子要选最好的,噪音最小,增益大一些,这样后面的噪音影响就会减少。

网友A:
中放加个手动增益控制和带宽调整。以及旋转磁棒天线可以把干扰尽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放加个手动增益控制和带宽调整。以及旋转磁棒天线可以把干扰尽量减小。

有道理,单纯把灵感度做高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喜欢那种灵敏度高的机器,然后从各种信号里挑出自己喜欢的声音。

像“耶稣”兄说的一样,玩收音机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乐趣! ,不怕高就怕不高。

网友:
专业术语叫调整Q值,选择性与灵敏度的调整本来就是矛盾的,选择性调的太高自然灵敏度会下降,反之灵敏度调的太高选择性又变差,容易发生串台现象,所以一般来说都兼顾一点。

网友D:
短波灵敏度高些还可以,中波灵敏度高,确实把好机器废了,楼主说得对。深夜时本地电台信号会衰落,而外地(远地)电台信号逐渐强了,而且中波频率挤,所以造成混台严重,收音机变成不可听了。

我弄的调谐高放中波收音机,白天很不错,深夜远地传播开通,满频率都是广播电台,一个频点上挤着好几个电台,但找不出一个清晰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波灵敏度高些还可以,中波灵敏度高,确实把好机器废了,楼主说得对。深夜时本地电台信号会衰落,而外地( ...

个然是个资深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耶稣”兄说的一样,玩收音机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乐趣! ,不怕高就怕不高。

体验过才会明白的,再生机做好了,灵感也可以很高,就是耳朵不好受,鸟叫点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验过才会明白的,再生机做好了,灵感也可以很高,就是耳朵不好受,鸟叫点不好控制。

试试天线回路采用差模输入方式,去掉共模干扰,然后在屏蔽一下线圈其它干扰,信噪比可能会好点,我也正再做实验

网友:
好收音机至少要有三个特征:灵敏度高,方向性好,收到电台两头的尖儿一样长。

网友:
大新疆常年中波只有两个汉语台的飘走……

网友:
收音机的灵敏度当然是越高越好,你的问题只要用一只本地远程开关就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短波灵敏度高些还可以,中波灵敏度高,确实把好机器废了,楼主说得对。深夜时本地电台信号会衰落,而外地( ...

康兄,只能说明你那附近的电台多,把你收音机放藏北或新疆北部试试,我们这里是深山,白天德生外差机都只能收到两个台,灵敏度不做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验过才会明白的,再生机做好了,灵感也可以很高,就是耳朵不好受,鸟叫点不好控制。

读书时在宿舍里故意把再生调大,整个宿舍里的收音机都发出呱呱的声音。每个人都说不是自己干的。

网友:
一般这种收音机都有几档灵敏度选择,而且AGC控制很好

网友:
看来还是希望灵敏度高一些的坛友比较多哦。

网友E:
信号若的地方更需要灵敏度,不过灵敏度高了也可能受远处雷电之类影响。
我六岁之前,村里还没电灯,也会遇到中波吱啦吱啦不能听,起初不知道什么短波,叫得不能听就关了。
也就是那时候,家里的收音机被我打开后盖摸坏了,拿给城里一为亲戚修,亲戚说坏了个什么腿子,零件不好配,将就住能凑合着用。这将就着的收音机没台时背景噪声很大,几乎,敢上收到台的声音了,那噪声听起来死气沉沉,收到背景声该呜呜响的台也是沙沙响,不过一旦能收到的抬就比较稳定,以前好的时候收到不稳定的那个本地台也比较稳定,比后来我见过的任何有本地远程切换开关的收音机弄成本地都好。
那台收音机没轮到我拆就被表哥拿走,后来不知所终。直到现在我还没确定那亲戚是怎样将就的?我也曾猜想是外来信号正常而本振很若,故意设法减弱传到中频的本振信号来摹仿,倒是有点象,但还是觉得不一样。
那将就的收音机手摸磁棒效果立即变好,但又非磁棒位置不对,村里有个常买各种收音机玩的给我在可变电容上接了根线,这根线拉到立柜顶上,从电池负极接的线接了段铁丝扎在地里,灵敏度特高,收到邻居家连影儿都收不到的外省台,空位置还能听到中央台。由于没有方向性,晚上总是台摞台,这一点倒是好象某些汽车收音机的中波。
我现代依然固执地认为那就是本振太若,不知各位老师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兄,只能说明你那附近的电台多,把你收音机放藏北或新疆北部试试,我们这里是深山,白天德生外差机都只 ...

还真没有带收音机去深山等电台少的地方试过,有机会带个收音机去试试

网友F:
我当年在甘肃白银市工作,那里白天凯歌4B15中波能收俩个台,后来得到一台凯歌4B7车机,两级高放三级中放,白天能收十个台,后来在河北唐山可以收四十多个台,稍微一动就是一个,也没出现阻塞,灵敏度开关在最强,只要不是同频,基本不会干扰,只要通频带窄,就不会混台,一些专业收信机就比较注重

网友:
只听说嫌灵敏度低的,还没听说嫌高的
你说的那是低档机,普通民用收音机功能单一,确实不宜做高
高档机都有灵敏度选择,或者手动增益调节,而且带宽可选,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儿

网友:
灵敏度和选择性一直是一对孪生冤家,一般正规商品收音机都是通过仪器统调过的,选择性和灵敏度都能得到兼顾。

网友:
收音机还有个指标是信噪比,如果抛开信噪比,光追求灵敏度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噪声一片。好的收音机灵敏度、选择性、信噪比.....

网友:
当单纯强调灵敏度时除了对信号进行放大之外,应该注意做个好天线,中频带宽应该调窄,一般认为一级中频放大可以提供的增益、带宽的乘积是有限的,调窄带宽更容易提高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若的地方更需要灵敏度,不过灵敏度高了也可能受远处雷电之类影响。
我六岁之前,村里还没电灯,也会遇 ...

良好的接地,确实能提高信噪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当年在甘肃白银市工作,那里白天凯歌4B15中波能收俩个台,后来得到一台凯歌4B7车机,两级高放三级中放, ...

两级高放啊,真厉害,我见过的老车机都是一级高放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不存在,至今没有一台收音机会达到这种情况,一个地儿挤进来三两个台,满波段都装不下了,举个例子就拿短波来说很多收音机的短波,恨不得满波段零星几个台,要不就是个八丈远每一个台,现在看来,不是灵敏度高了,而是太低了,远远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良好的接地,确实能提高信噪比。

降低信噪比,接地比较明显,还有更明显的是适当的地方接天线,比如磁棒线初辑某个头,但那样就削弱或丧失了方向性,晚上台摞台的情况更容易发生。
我提到的那个凑合机也可能是可变上串联的可调电容腿出了问题,用什么电容代替,能收来信号却失去了调节功能,所以用了交流电中波上的短波台很多。底噪大的原因或许是为增大音量而增大了输入中频的信号。
我小时候常见村里有些收音机调好中周本地强信号电台就堵塞,怕弄断本就要讹人的线,只好故意把中周弄偏。

网友G:
收音机的灵敏度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在我们业余条件下,由于技术限制,当把灵敏度做高后,噪声也跟着上来了,致使我们无法达到提高灵敏度的目的。如果有条件,跨越了技术限制,我们就可以无限地提高灵敏度,从而把深埋在噪声中的信号也给解调出来。

网友:
其中技术之一,是把收音机的高放级,混频级,本机振荡器等部分的元件,用液态氮冷藏起来,并且这些元件都是选用低噪声器件,仅这一项措施,就可以把噪声压制几十分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波灵敏度高些还可以,中波灵敏度高,确实把好机器废了,楼主说得对。深夜时本地电台信号会衰落,而外地( ...

群主把你收音机加个远程开关,白天远程,晚上近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音机的灵敏度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在我们业余条件下,由于技术限制,当把灵敏度做高后,噪声也跟着上来了, ...

灵敏度做高易,但信噪比做高难,业余也就那样了。

网友:
我们业余条件下,要压低噪声,提高信噪比,还是有许多可干的事的。其中,比较有效的方法,第一位的就是制作一个仅对磁场敏感的天线系统,比如屏蔽的环形天线。第二位的事,就是寻找出电磁环境优良的接收地点,或者在干扰较小的时段进行接收。第三位的事,就是增加带调谐回路的高放级,并且用低噪声无器件来制作放大器。第四位的事,就是严格的电磁屏蔽措施。第五位的事,当然就是优选电路,并精心安装调试自己的接收系统了。有了这五招,制作出来一个令人满意的低噪声接收系统,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
由于锁相接收系统是窄带系统,所以也是噪声最小的接收电路,业余条件下,经过努力,这样的系统也是能够办得到的。为了低噪声,也可以一试。

网友G:
低的温度,可以明显地压低接收机的噪声。可以试着把高放级,混频级,本振级,中放级,检波及低放的第一级,这些电路屏蔽好后,放置到冰箱的冷冻室内,等到系统的温度低下来之后,就可以得到业余条件下最佳的低噪声接收机。

网友:
经过电屏蔽的,谐振的环形天线,是最好的接收天线系统,只是其体积不能令人满意呀。本身分布电容也大,仅适合于窄带接收。

网友:
做好天线/磁性天线比单纯提高增益更实用,噪音制约增益,增益太高稳定性也是问题,啸叫、杂音都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的温度,可以明显地压低接收机的噪声。可以试着把高放级,混频级,本振级,中放级,检波及低放的第一级, ...

现在我做过最灵感的制作是2级中放的电子管收音机,配合2米大环天线,真的超灵敏,晚上经常台挤台,感觉晶体管很难做到同样性能。

网友H:
大合唱应该只发生在中波波段,因为中波设定的发射频率都是典型频率,也就是有固定频点,可是并非是所有的台都是大合唱,遇到信号强的本地台妥妥的压制,能保证信噪比的情况下,灵敏度总是越高越好,包括中波机,那样可以选择的台要比灵敏度低的机器多得多。关键是AGC性能优秀是前提,这个问题对于电子管来说是小意思,甚至可以通过增加一级晶体管直流放大器的方法来进一步增加电子管机器AGC动态。但是晶体管机器就需要仔细设计另外就是用好天线选择性,有良好选择性和突出方向性的天线是效果的保障。反正我就是追求高灵敏度,对于大合唱倒是没什么反感,可以换台嘛,总有不合唱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做过最灵感的制作是2级中放的电子管收音机,配合2米大环天线,真的超灵敏,晚上经常台挤台,感觉晶 ...

晶体管做大型机也有超高灵敏度,电子管做二级中放可以用6G2检波用延迟式AGC提高动态范围增加灵敏度,也可以靠增加一级晶体管直流放大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体管做大型机也有超高灵敏度,电子管做二级中放可以用6G2检波用延迟式AGC提高动态范围增加灵敏度,也可 ...

电子管AGC实在强大,接收大信号电台时检波处AGC电压近-10伏特, 当时测出来还以为是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合唱应该只发生在中波波段,因为中波设定的发射频率都是典型频率,也就是有固定频点,可是并非是所有的台 ...

对于同频干扰,不知可否用两套接收电路通过抵消相同信号来降低?
819这个频率有山西一台和一个外国台摞在一起,怎样调整方向都是外国台的声音比本省台大,倘对上外国台的方向就干脆是外国台了。
如果各种参数基本相同的两台收音机放在一起,一台摆成本省台的方向,另一台摆为外国台的方向,外国台那个灵敏度弄低一些,这时两台收音机收到的外国台声音大小相等。
把这两台收音机的喇叭线两同名极接在一起,另两同名级接一喇叭或功放,由于两台收音机都有的外国台信号被抵消,剩下的就是本省台。
我用电脑分别录了音混在一起测试过,效果满意,但因现在没有两台收音机为能实测。
凭空想象应该可行,对好方向调好大小就该起作用,不知各位老师是否曾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