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德生9700dx电位器

楼主(2018-03-17):
德生9700dx电位器通病,其实电位器端子接触不良,弄了导电胶涂抹点。上机没问题了!

网友:
现在国产电位器都是伪劣产品,80年代之前的可以用十年八年的

网友:
现在国产的电位器确实寿命太短!

网友:
偷工减料是通病,

网友:
德生收音机用的电位器质量普遍较差,就连所谓的高档机S2K也不例外。

网友:
我有一台9700,接触不良,好久都没有动过了。

网友A:
我有一台,有故障,请问怎么打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位器似乎对音质影响不大,前两天拆了一台德生R308收音机,里面有个同样的,滑动时音质没有变化

不知所云,人家讨论的是这个电位器容易坏。跟音质有啥关系啊?

网友:
最不喜欢这种平推式音量电位器了,密封性做不好,时间一久就接触不良了,还是旋转型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有故障,请问怎么打开,谢谢

寄到厂家吧,因为现在没有再卖这种电位器的了,厂家还是很负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寄到厂家吧,因为现在没有再卖这种电位器的了,厂家还是很负责的。

厂家有卖零件的,试试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厂家有卖零件的,试试看有没有

不用试试,直接与厂家联系,维修费用也不是太贵!

网友E:
推划式电位器当年国营厂家也没做好,就是日本的也好不了多少。长时间不用电位器就要坏。

网友:
前段时间我问过德生客服(淘宝网店上的)。我的9700DX收音机选台有咔咔咔声,卖零件的吗?给我来个四连变容器。然后服务:不好意思,这里不卖这个零件。有问题您可以寄回德生售后维修中心。我后来说了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有故障,请问怎么打开,谢谢

好拆的,螺丝刀就行,网上有拆机视频,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拆的,螺丝刀就行,网上有拆机视频,百度一下看看。

谢谢,我·百度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介绍也买了一小罐导电胶,挑了一点涂在9700DX电位器上,试用下来效果不错,谢谢楼主的介绍!

楼主:
随便玩玩而已,交流一下吧!

网友:
早年没有导电涂点凡士林也管用。

网友F:
我一台德生9700DX,闲置几年了,这两天翻出来,装上电池打开电源开关,无声,鼓捣一阵也没声音,想找个电源但没一样的接口,用维修电源连接也比较费事,放弃;后来想换电池试试,依然如故,想扔了吧;无意中又开关机下电源开关,喇叭有“咔咔“声了,怀疑长时间闲置可能是开关氧化接触不好了,来回多几次开关,好了!
但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小声音也很大,吵人!换电量不足的电池上机试试,虽然最小音量也不能关断,但可以了,也能调音量大小了——请问同学们:自己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台德生9700DX,闲置几年了,这两天翻出来,装上电池打开电源开关,无声,鼓捣一阵也没声音,想找个电源 ...

音量电位器搞一下吧

网友:
准备酒精持候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推划式电位器当年国营厂家也没做好,就是日本的也好不了多少。长时间不用电位器就要坏。

呵呵,那是你没有试过调音台上的电位器,也是推划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那是你没有试过调音台上的电位器,也是推划式的。

调音台用的知道,相对而已,因为这个结构问题,想对比旋转式耐用些。

网友(2018-04-16):
推滑次数多了,总有一天会坏,抹干油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2019-07-03):
没办法,市场经济,几毛钱一个的东西,没有人愿意生产,也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技术攻关,导致的产品质量缺陷,很多德生的收音机用几次音量电位器就这样了。可以用除锈剂喷一下电位器的碳膜表面,多推动几次就好了,除锈剂在建材市场里有卖的,北京郊区8块钱一瓶,能用很长时间,收音机波段开关,电位器都可以用。

网友(2019-08-13):
9700机推拉电位器坏的不少,我修过两台,坏的原因都是碳膜在端部一段磨损严重造成不通,接脚完全一样的买不到,我用其它旧的碳膜板与9700机电位器接脚铆合一起,效果不错,不妨一试。

网友:
国内厂家生产的电位器,大部分寿命不长,误差大,标470K的电位器,实测300多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