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8-03-17):
戴尔19显示器开机正常一秒之后就黑屏,关机重开故障依旧显示一秒,,,,电源指示灯正常。求解,,,

网友:
可能还是连接问题吧 我记得接口不连上就是黑屏的

网友:
不知是lcd还是led背光显示器,如果是lcd,有可能是电源板上滤波电容鼓了,或者背光灯管老化导致保护,用强光手电照一下屏看看有没有显示,led显示器多半是灯条上个别灯珠损坏或是恒流部分元件损坏导致保护。

网友:
那手电照屏幕有图像没?有就是保护了。
led的还是灯管的?

网友:
使用寿命到了 该换新的了

网友:
有些故障就是里面有虚焊!

网友:
先说说黑屏时有没有图像和指示灯颜色

楼主:
就是这样连接主机也是这样,反复开关机就停留一秒画面,(画面正常)之后就黑屏什么都没有。

网友:
不行呢拆开看看,能找到毛病最好,找不到,重装上试试,还不行,只能换了。

网友:
显示器显示无信号,你确定不是你主机问题?

楼主:
我拿到楼上楼下反复试验了,都这毛病,显示的画面是开机瞬间的捕捉画面!

网友:
看电源灯,如果黑屏之后灯亮着和正常有画面一样就是背光。如果是待机,那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猜吧,可能是高压板坏了,会动手买一个普通的改下就好了

网友:
信号线别连,只开显示器,看那个没信号的标志能出现多久,如果能显示几秒钟,几秒种后电源灯变为黄色,说明显示器无问题,问题在主机。

网友:
换另外主机仔细插好电源数据线试,个人感觉是主机问题而非显示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坛友的故障分析,今天又测试了显示器,仔细仔细发现黑屏时候有一点点背影显示,果然断定必是灯管挂了,,,,没拆过显示器灯管好换吗?

网友:
检查过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
灯管的,还是灯条都差不多,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如果是灯管的也有可能不是灯管问题哟,可能是灯管的高压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有图像问题不大,PCB开焊电容鼓包漏液可能性大,配件好找拆开练手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坛友的故障分析,今天又测试了显示器,仔细仔细发现黑屏时候有一点点背影显示,果然断定必是灯 ...

换过,不难。
灯管要换全换,因为电路板可能有不平衡保护措施。

网友:
可能性很多,一步步排除。
从1开始:楼主的主机启动成功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坛友的故障分析,今天又测试了显示器,仔细仔细发现黑屏时候有一点点背影显示,果然断定必是灯 ...

可能高压三极管坏了一个,(如亮几秒时亮度正常)

网友:
可能是等管坏了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应该是灯管有坏的,升压电路保护了,拆开换灯管

网友:
我是来学习,听大师讲座,分析的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查显示器的电源

非常非常感谢坛友的热心分析排查,本打算拆机换灯管可是度娘了一下,好怕怕,,,,还得买灯管还得拆卸,是不是这故障还两说,毕竟没拆过,所以收家电大哥自行取走了价格你懂的。再次对热心的坛友鞠躬先谢了。

网友:
上马云家买LED灯管自己换,练练动手能力。

网友:
如果黑屏信号指示灯亮,可更换主板滤波电容即可解决,

网友:
有可能背光保护了。

网友:
把VGA信号线拔掉,有显示就是电脑问题

网友:
拿单独的点灯板电下灯管看

网友:
这个是背光的问题,主要是灯管老化,换灯管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麻烦。
可以去保护,百度搜索“各种芯片去保护方法”。
https://www.so.com/s?q=%E5%90%84 ... 487314a45d10d868e92

要想彻底解决换LED灯管。

有朋友说是电容鼓包,有这情况,先看看电容。

网友:
LCD显示器 你这个应该是, 背光保护,你用手电照下看有没有图,有图的话,要么是高压灯管坏, 要么是高压板坏, 板坏换一个很容易, 灯管坏要拆屏,可能就困难了

网友(2018-05-11):
高压条坏了,启动不了,更换就好

网友(2018-08-25):
没有拆开看看?

网友:
楼主电容怀孕了

网友:
高压保护!

网友:
电源板电熔电化,换电熔就可以了啊

网友:
拆显示器看看吧,有电容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