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组合机收音头收不到台问题

楼主(2018-03-17):
请教,如图所示老收音头一台,FM和AM都收到不任何台,FM下TUNED灯一直亮,调台时一直是只有无变化的沙声。没有AM天线,随便施了根1米长的电线当AM天线,试收都是各种杂音,听不到一丁点人说话的声音,。本菜鸟应该重点查那里?手上工具只有万用表

网友:
你接天线了吗,FM是一根长的导线,AM天线是一个架子形的,都需要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功放是不是正常,再查功放前的转换开关是不是接触良好.再往前查波段开关是不是接触良好,天线线圈有无脱 ...

接AUX播放正常,说明功放是好的。收音时有沙声或者噪声,说明转换开关等等都是好的~~FM天线我用长导线应该没有问题,没有合适的AM天线。查电路板无脱焊虚焊。AM有没有无所谓,只要把FM搞好就行~~

网友B:
二楼说得对,你可能在外面接了天线,看一下这根线内部是否接到了主板上。
这类机器天线和主板之间有一个插头,此插头是否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对,你可能在外面接了天线,看一下这根线内部是否接到了主板上。
这类机器天线和主板之间有一个插 ...

天线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AUX播放正常,说明功放是好的。收音时有沙声或者噪声,说明转换开关等等都是好的~~FM天线我用长导线应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0030-1-1.html
https://www.jd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9036
如此机有立体声/单声道选择开关,可以这样试试。
1.把该开关扳至单声道。
2.输入电台已知频率。
3.如果有声,保持频率不变再把开关扳至立体声——微调鉴频中周磁芯至有声。
4.假如微调有效——更换鉴频中周内置电容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是搞不懂收音机,高放,中放,又是鉴频,不敢动手,怕弄乱了。

网友:
两个天线都要接好。不行估计还是功能开关的事。零件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