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 东方红浮雕机

楼主(2018-03-18):
东方红浮雕机  面板完好  可惜机壳修补过  声音洪亮 收音好灵敏度好   仅供欣赏

网友A:
这个是OTL机,几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OTL机,几管?,有电路图?

是OTL   六管机  无图

网友A:
能告诉一下,低放用了四个什么型号的管子,就可判断大致什么OT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一下,低放用了四个什么型号的管子,就可判断大致什么OTL电路

锗管机  好像是3ax一类的

网友B:
面板简单又有意境,一轮朝阳在海中升起,周围是氤氲的朝雾。机壳划痕可以试试用牙膏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简单又有意境,一轮朝阳在海中升起,周围是氤氲的朝雾。机壳划痕可以试试用牙膏抛光。

谢谢  机壳那不是划痕 是万恶的快递作的孽

网友C:
感觉历史烙印东西,有点像文革期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历史烙印东西,有点像文革期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应该是文革后期的

网友(2018-05-11):
有一个同款,外壳比这个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