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摇杆

楼主(2018-03-18):
用现有材料自制一个摇杆,材料铁皮、两个5ml针管、一块圆木头劈成两半、铜丝若干。
每个针管用铜丝绕三个70圈的线圈,铜丝直径没卡尺不知道,针管绕完大概还剩下六七毫米空间。
电路很简单三个TL084一个单片机,1602下面一行左右分别显示两个针管ADC采样的数值,加减代表左右上下。
做的非常丑,家里没什么材料。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3MzE3MDA2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程序

电路图

网友:
你这是要挑战强迫症的底线啊

网友A:
动手能力强,有创意,最好多介绍结构与原理。
小心铁皮割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有创意,最好多介绍结构与原理。
小心铁皮割手。

以前还真被割过手,原理很简单,两个针管做成两个差动变压器位置传感器,一个TLO84产生两路5K赫兹正弦波,另外两个分别放大两个传感器的电压,单片机ADC采样最后显示出来。结构视频里面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
谢谢,懂了,这个比电位器摇杆好,永无磨损,没有噪音产生。唯一的缺点就是体积有点大,不过你这是验证机,实际制作时体积还可以大幅缩小。真是创意无限啊!

网友A:
看了你那些白色的导线,好象是在铜丝上卷上纸自己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那些白色的导线,好象是在铜丝上卷上纸自己制作的。

家里没细导线只有点铜丝,于是就用纸卷了

网友:
电线用纸包,比我还艰苦,贫困山区?手机数据线里有细电线

网友:
你这风格很独特啊

网友B:
太佩服你了
这种传感器精度很高的
小时候,到妈妈上班的地方,工厂里改造老式磨床,
原来的那种是手动进刀,扇形表实时测量尺寸
改造成,自动测量,液压进刀
用的测量方案就是这种测量方案
只是那个年代没有单片机,用的是比较,到尺寸后,继电器吸和,退刀
用这个测量,精度很高,重复精度也很高
这个用在摇杆上,麻烦了点
用霍尔,磁控,可能简单的多

网友C:
好用不好用先不说,你真够艰苦的,连点电线都没有?没有合适的工具,就看见了一把钳子,制作太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不好用先不说,你真够艰苦的,连点电线都没有?没有合适的工具,就看见了一把钳子,制作太粗糙。

买零件的时候没买细电线,粗的感觉剪成短的可惜了,我人懒没工作不可能经常买玩的东西,上次买电子元器件也是1年前了。至于粗糙完全是自己的原因,我做什么东西都丑,连我盘的炕砌的锅台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佩服你了
这种传感器精度很高的
小时候,到妈妈上班的地方,工厂里改造老式磨床,

我这个绕的圈数太少了,后面放大了200倍,检波也没校准,当时选这种传感器主要是户外不怕下雨,电路用胶灌封起来。下一部打算用这个遥控比例电磁铁,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功。

网友:
不错 实用第一

网友D:
电路用仪表运放?用不着吧?

网友:
不简单,但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用仪表运放?用不着吧?

上图老外那里找的简单的电路,虽然简单我不知道在减少线圈的情况下怎么改,模电我不懂完全门外汉,也就写程序刚入门。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如此艰苦的环境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实属不易。

网友:
真他妈的动手能力强,佩服,佩服。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19-01-11):
佩服至极,最近正在玩摇杆,某宝的,最简单的电阻型,估计精度比你差100倍。不过便宜,两元钱不到一个。

网友E(2019-02-12):
模型遥控器能否用这摇杆,针管可调线圈的结构没看明白,三个线圈的结构关系没搞清楚,请指明。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型遥控器能否用这摇杆,针管可调线圈的结构没看明白,三个线圈的结构关系没搞清楚,请指明。谢谢了。

这个就是验证下原理,还不能用来控制什么。

网上搜了几个图,你一看就知道了,或者搜索LVDT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验证下原理,还不能用来控制什么。

网上搜了几个图,你一看就知道了,或者搜索LVDT传感器 ...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zh这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2019-09-11):
你这风格很独特啊不错 实用第一

网友:
发现你弄的东西很独特,完全没有见过测量的方法

网友(2019-10-25):
为抽烟机点赞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动车的手把思路。那时用霍尔元件搞的,很耐用思路也不错。

网友F(2022-09-04):
楼主就是个怪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就是个怪才。

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出去找单片机相关工作,那个老板说我是个歪才,最后自然没聘用我,用了和我一块去应聘刚毕业的大学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出去找单片机相关工作,那个老板说我是个歪才,最后自然没聘用我,用了和我一块去应聘刚 ...

不识货的人,没必要放在心上。

心中有自信,哪里都是春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识货的人,没必要放在心上。

心中有自信,哪里都是春天。

谢谢鼓励了,其实我们这小县城和电相关的根本没几个,可能是假招聘根本不招人,就我说的这个厂招聘信息挂了最起码有6年了,2019年底我又试着去到这个厂应聘个焊接组装的工作,见面1分钟就被赶出来了,这个厂名字叫莱州恒仪,就是个要饭吃的来到门上也不应该这样吧,我要是再说什么估计都要推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