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石墨层脱了咋办?

楼主(2018-03-18):
今天清洁老显像管,看到外面石墨层(记得应该是吧)掉了些,面积不是很大,有确实可行的补救方法吗?

网友:
面积不大的话无所谓,比较大的话可以贴铝箔或者用铅笔涂上

网友A:
自己调导电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调导电胶试试

具体咋整?容易吗?太难的话不会啊

网友A:
可以试着用AB胶加石墨粉弄弄 先用A组份加适量的石墨粉(可以用铅笔芯或电池棒自己研细) 可以直接在脱落的地方调匀 然后加入B组份,配比自己掌握,因为石墨层是高压滤波用的 电阻稍微大点也不碍事 或者直接贴锡纸和接地脚连上,就用五金店里卖的那种自粘铝箔带

网友B:
用直流电动机的碳刷或铅笔直接画一层比其他任何方法要好得多!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用AB胶加石墨粉弄弄 先用A组份加适量的石墨粉(可以用铅笔芯或电池棒自己研细) 可以直接在脱落的 ...

AB胶加石墨粉这方法会不会有点“下手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电动机的碳刷或铅笔直接画一层比其他任何方法要好得多!我就是这样干的

谢谢,您实践过的方法记下了,再看看其他高手有无不同的良方

网友:
小面积的脱落没影响,处理不好脱落更大,不就是怀旧有必要费那劲吗。

网友:
石墨粉+虫胶漆

网友:
呵呵,以前我弄过一枚脱落的,叫我妹妹抹了点大家常用来抹暖气片的所谓银粉漆,应该是铝粉漆吧?

网友:
铅笔用6B的绘图用软铅比较好

网友:
好办,用导电胶涂抹修补啊。

网友:
用银粉漆刷一遍就行了,要是太薄的话等干了再来一遍。

网友: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市场上有的是带自粘胶的铜箔或铝箔,粘在碳粉脱落的部位,只要保证接地线能接触好其导电面就好。

网友:
它就是起阳极高压滤波电容作用,部分脱落影响不大,涂覆导电胶即可,铝胶带纸也是很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