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DVD S667的问题

楼主(2018-03-18):
手头一台松下DVD S667,读碟正常,选曲正常,就是播放不动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继续就准。。。。

网友A:
是不是数字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字不动啊

是的,什么原因?是不是解压版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的“不动”是什么意思?有声音没图像?还是播放键坏了么,用遥控试下。

楼主(2018-11-25):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的“不动”是什么意思?有声音没图像?还是播放键坏了么,用遥控试下。

没有遥控器,按播放键有播放符号显示,数字不动,当然没图形无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