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了铝壳艾默生HD4825-3为可调,电压从0到55v可调,电流可调。

楼主(2018-03-18):
参考电源网wmx6168网友的帖子,改制了铝壳艾默生HD4825-3为可调,电压从0到55v可调,电流可调。据说电流限流可调从0到30A,大电流没敢试害怕炸管。
先看看内部电路板
主板
两个整流管(PFC用)两个开关管功率管
一个220v整流桥,两个高频整流管
输出级搪锡加粗导线
输出级
电源输入级防护
开关变压器和220v整流滤波电容
两个450v470微法的220v整流滤波电容
PFC电感 线圈
电源滤波共模电感
主板正面原件面
主板正面原件面
主板正面原件面
主板正面原件面
主板正面原件面,开关变压器和PFC电感
共模电感
主板正面原件面
控制板和辅助电源板
微电脑通信控制板
微电脑通信控制板
控制板和辅助电源板
控制板和辅助电源板
PFC芯片3854芯片
整体结构
侧面
面板
改装接线
改装接线
改装接线
改装接线
改装后的面板
调压

网友A(2018-11-06):
作为前艾默生的员工表示这是个很老的型号了,因为艾默生已改名雅特生,现在都是ARTESYN的标记,这个的话至少有十年了

网友B(2018-03-18):
大功率可调电源够威猛,不知道输出电压的波纹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可调电源够威猛,不知道输出电压的波纹如何。

没有示波器,测不了,改天借一个测一下。

楼主:
改装比较简单,板上接出几条线,在外边加两个电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
低压4v带负载测了一下,波纹电压峰峰值大概25毫伏,不知测得对不对。

电流表改装没有校对,读数不太准,电流大概4A左右。

网友C:
改的很好,短路保护可靠吗,就怕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很好,短路保护可靠吗,就怕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炸管。

小电压试过,没问题,直接输出电压为0.电流为0.

网友D:
艾默生的还是不算难改的,有机会也收一个改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默生的还是不算难改的,有机会也收一个改一改

是的,照猫画虎绝对可以成功。

网友E(2018-07-03):
非常感谢分享!!有没有具体改可调资料?给我分享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分享!!有没有具体改可调资料?给我分享一下可以吗?

只是参考电源网wmx6168网友的帖子改的,没有其他资料。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敢动手,改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以前改好了两台在吃灰,就是因为电流取样电阻无处安放,看到你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8-10-11):
我也没找到康铜丝,电流显示未做,成品检流气器太大

网友:
楼主,这是个很好的贴子,只是电位器接线没有明白,要是能标在板上就好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前艾默生的员工表示这是个很老的型号了,因为艾默生已改名雅特生,现在都是ARTESYN的标记,这个的话至 ...

象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只能玩玩退役的设备了。

网友(2018-11-20):
R48-290057vл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前艾默生的员工表示这是个很老的型号了,因为艾默生已改名雅特生,现在都是ARTESYN的标记,这个的话至 ...

这个也就老的能改新的不好改。

网友:
40v左右时控制板有响声…怎么解决!

网友:
艾默生电源还是很有料的,不知风扇噪声如何?改过3台中兴2400,0-60V,0-50A,风扇噪声很可观

网友:
我还有几十个这电源,铸铝散热片,好重。风扇是温控的,不一直转,我刚开始以为风扇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压试过,没问题,直接输出电压为0.电流为0.

短路保护是自带的吗?改成调压调流,短接输出端应该是电压非常小,电流是调流最大值

楼主:
是的,一旦电流超过设定值,电压立即下降,直到电流下降到设定值为止。

网友:
有详细的接线图吗,请发一份,多谢!

网友F(2019-01-03):
引用 楼主:
只是参考电源网wmx6168网友的帖子改的,没有其他资料。

能给一电子版的吗  7472023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一电子版的吗

没有电子版的,只有照片。

网友:
看来要想改好可调电源,还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子版的,只有照片。

清晰的照片也可以啊

网友G(2019-03-04):
华为4850怎么改可调电源调压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为4850怎么改可调电源调压调流

没改过,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改了个4830的。可感觉只能调压似的。不能够恒流,好象是只能是限流,起过限流值保护。也就是不断启动保护 ...

可能主控芯片或方案不同。

楼主:
芯片一样,电路设计的不一样,功能就不一样。

楼主:
电源网wmx6168网友改装链接:
http://www.dianyuan.com/bbs/2427153.html
我就是参考这个改装的,接线比较详细。

网友(2019-04-10):
好帖子,准备做一个。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有这种技术?

网友(2020-06-28):
接线处的资料有吗,能否重新发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呀,膜拜一下

网友I:
拆除了继电器后的小板还需要装回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拆除了继电器后的小板还需要装回去吗

39楼有链接,比较详细,可以参考。

网友J(2021-10-21):
有的图看不清楚,一共有7根线吗?包括电位器的

网友:
这个电源网的图看不了

网友:
改过。不好用,一是太大,工作台不好摆放,二是噪音大,后面有个风扇,无事太响

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2022-01-15):
引用 网友J:
有的图看不清楚,一共有7根线吗?包括电位器的

借别人的图回答你

最简单的改法,只用两个电位器,电流表和电压表可用指针式的。

网友K(2023-12-08):
请教一下电位器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电位器多大的?

如上图,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