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M晶振买不到,怎样用单片机产生频率代替?

楼主(2018-03-18):
音频集成CMX639D4需要一个1.024M无源晶振 , 但买不到 。单片机有多余引脚,想产生一个1.024M频率供给CMX639 , 可行吗?引脚直通会不会有波形畸变?要注意什么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1mhz的晶振,很多卖的。用单片机还不如用555搞个1024k的方波出来,估计方波也能用的

网友:
可以买4.096M的有源晶振,然后4分频

网友A:
这个你参考参考。

网友:
要求高的话,单片机选择外部晶振吧。完事定时器中断产生你要的。内部rc无法满足精读要求

网友:
要产生1.024mhz的信号,得用有外部RC的单片机,R可调,C定值,通过将信号引出,然后用门电路整型,方可使用。个人感觉。如果信号要求很精准的话,还是要买合适的晶振的。

网友:
1.024MHz无论晶体振子还是有源晶振,淘宝上实在是太多了,怎么会买不到?

网友:
单片机产生也不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参考参考。

高手,还能用手 画出来.

网友:
就是这个了。

楼主:
这是好办法 , 只是对我讲有点复杂

网友B:
个人觉得四分频的方案最妥,cd4060,振荡分频一块芯片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四分频的方案最妥,cd4060,振荡分频一块芯片搞定

CD4060没有Q1Q2Q3分不出四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D4060没有Q1Q2Q3分不出四分频。

4060 可以用 16.384MHZ 晶振,一片 IC 搞定,不过应该要用 HC4060,CD4060 不知道能不能上这么高频率

如果必须要用 4.096MHZ 晶振,4040 总觉得比用 4518 利索

楼主:
四分频方案因为也没有合适晶振,也要买,就不考虑。现在买回1.024M有源晶振, 无源的在宝上确实找不到 。 装上有源晶振试验,正常。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060 可以用 16.384MHZ 晶振,一片 IC 搞定,不过应该要用 HC4060,CD4060 不知道能不能上这么高频率

...

CD4040没有4分频,Q1 2分频,Q2 5分频,Q3 10分频。CD4518用了两个计数器除2除2。

网友:
好像不对4040应该可以分的。我测的是45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4040没有4分频,Q1 2分频,Q2 5分频,Q3 10分频。CD4518用了两个计数器除2除2。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2018-05-12):
什么单片机?这个得看你对时钟精度的要求以及驱动能力要求,不多单片机io
口驱动能力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都是高手哇!

网友:
膜拜高手

网友(2018-09-08):
原来还有这么多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