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纽扣电池为何跑电??

楼主(2018-03-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周围漏电,用表打阻值找,电池也要看看。

网友:
可能是BIOS供电部分漏电,那个电路不复杂,网上有相关的维修文章,我以前就看到过一篇。

网友:
找漏电的原件,但难度较高。
上面楼上已经说了BIOS电路,除了BIOS电路外还有时钟电路漏电。
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一个手机的电池,再串一个二极管,刚好是3V,这样较小的漏电能维持较长时间。或者用两节干电池直接接上也可以的。
换板是最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A:
主板是扭扣电池可以充电吗?
实不在不行接跟线弄块锂电吧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看看

网友:
我以前的电脑主板也出现过类似故障,也修理过,但没成功,后来还是换主板。

网友:
弄干净触点,可能有帮助

网友:
不要电池也能用

网友:
主板电池不能充电 的,我的也漏 电,直接 上了2节1号电池,能用得时间长些,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网友:
那些电阻小到看都看清楚 不是一般人能修的 还是买片正常旧的合算..

网友(2018-05-04):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扭扣电池可以充电吗?
实不在不行接跟线弄块锂电吧

一般都是不可充的,可以买可充的。淘宝有比较贵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电流吧,正常情况一般是微安级,如果上百了,建议采用楼上坛友的办法,弄两节五号电池接上,简单粗暴、效果好。不就是个时钟吗,不必太较真儿。

网友:
顺着电池的正极检查,肯定有一到2个对地滤波电容,有的线路要过COMS清零跳线,就是这两个电容漏电。
90%的故障都是这种情况,较少是IC问题。
维修中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