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示波器的风扇加油,第一次见过这样的风扇。

楼主(2018-03-19):
示波器的散热风扇太吵,取下来清理一下加油。第一次见过这样的风扇,小日本,岩崎的示波器

网友A:
就两个线圈不会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个线圈不会反转吗

反转那是绝对没有的事情。小日本的东西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B:
一样拆来最好换一轴承,

有控调速吗?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大号的电脑软驱,里面也是这种空心线圈,几个记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拆来最好换一轴承,

有控调速吗?

轴承是日本的,没必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是日本的,没必要换。

磨损不大,加油能好当然可不换,友防尘盖要打开,里面应该是加高速油脂,

网友:
现在很多散热小风扇都是这样的  很普遍了  不信你多拆点看看

网友C:
以前的录像机的主导电机很多都是这种结构,只不过线圈多几个而已。

网友D:
在风扇的什么部位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录像机的主导电机很多都是这种结构,只不过线圈多几个而已。

是的,录像机是三相电机,有六个这样的线圈,这个是单相的,用霍尔原件控制磁场极性。

网友:
用空心线圈效率是不是很低?

网友:
用空心线圈做的空心转子电机据说更高效,因为没有了铁心损耗。

网友:
清洁了 再加点润滑油 还是很耐用的。如果是轴承磨损了 就只能换了,不如那种机械噪音还是会有的。

网友(2018-07-18):
很少见,与电脑风扇内部结构不一样。估计转速很高。

网友:
双极的风扇,转速一般都比较高。叶片上应该有磁环,电路板后面也会有pwm调速电路的

网友:
这种风扇我还从来没见过,开眼了

网友:
左右有两个椭圆线圈的小风扇罕见,估计比常规小风扇科技含量要高一些。

网友:
基座的铁板起到短路环的作用?

网友:
直驱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风扇的什么部位加油?

在轴和轴承之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