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5-A收音机中频曲线

楼主(2018-03-19):
坛里收的破旧收音机,机内所有管子(三个高频管三个低频管)都是断脚重焊的,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低频管,所以只换下高频管,换好好重新调整了中周,感觉这款收音机增益比较高,自动增益控制也非常得力。测试时分别在天线输入5mv、10mv、20mv、50mv的465KHZ扫频信号,示波器横向每格约3.75KHZ,天线输入5mv时调整带宽约6KHZ,输入信号越强,带宽越宽,下面是 测试照片:

天线输入5mv检波输出约560mv,如果以天线变比为10:1计算,电压放大约1012倍

天线输入10mv检波输出约700mv,如果以天线变比为10:1计算,电压放大约700倍

天线输入20mv检波输出760mv,如果以天线变比为10:1计算,电压放大约380倍

天线输入50mv检波输出840mv,如果以天线变比为10:1计算,电压放大约168倍

网友A:
拆下的电介接上稳压电源,炼个一、二天也许还能用

网友:
我有个凯歌的车机,音质还可以

网友B:
曲线显示选择性还不错,不过平坦度不够,有点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电介接上稳压电源,炼个一、二天也许还能用

直接换上三洋固态电容了,瓷介电容似乎易受潮也换上涤纶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显示选择性还不错,不过平坦度不够,有点惨不忍睹...

调来调去调不出平峰来,只好将就了。不过这样并不影响收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来调去调不出平峰来,只好将就了。不过这样并不影响收听。

凯歌 4B15 是有一级双调谐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凯歌 4B15 是有一级双调谐中放的。

是有一级双调谐,选择性灵敏度都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有一级双调谐,选择性灵敏度都不错。

如果我们相信扫频仪的图形,那么头两个中周之间的耦合略紧,反之就要考虑扫频仪的‘保真度’。

网友D:
不错啊,当年专业检测手段现在进入业余爱好者的家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们相信扫频仪的图形,那么头两个中周之间的耦合略紧,反之就要考虑扫频仪的‘保真度’。

耦合电容是6.8的,应该不紧吧,这就是说这曲线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当年专业检测手段现在进入业余爱好者的家庭。。

谢谢版主。现在有这些仪器,调个收音机简单多了。过去是用万用表监测第一中放的发射极电压,并辅以听声,带宽看不见,全凭感觉,所以要调好中周是不容易的。

网友E:
凯歌4B15A是一台非常好的机器,灵敏度高,标准的6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凯歌4B15A是一台非常好的机器,灵敏度高,标准的6管机。

小信号时超过60分贝的增益,灵敏度当然高了。一般是55一60分贝之间。

网友(2018-05-24):
我父亲大约在71年时下放到福建尤溪农械厂,当年花70多元买了一台计划经济供应的凯歌4B12轰动全厂200佰多人都到我家参观,这4B15与4B12差不多,可惜前几年处理掉了。

网友F:
收音机能调这样的中频曲线,那是相当不错了!听这样的收音机很有时光的倒流感,回想过去的事,是那么的美好。恭喜楼主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音机能调这样的中频曲线,那是相当不错了!听这样的收音机很有时光的倒流感,回想过去的事,是那么的美好 ...

谢谢!现在有机会有时间使用仪器调整收音机,这个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有机会有时间使用仪器调整收音机,这个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所言极是!原来就靠耳朵,用上眼睛看的曲线比听的差很远。

网友G(2019-03-20):
曲线显示选择性还不错,不过平坦度不够,有点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曲线显示选择性还不错,不过平坦度不够,有点惨

为了尽量兼顾增益和选择性,所以就只好放弃了平坦度了,因为这种普及型机子如果调整得比较平坦时,增益会大幅度下降,影响远程接收效果。

网友(2019-06-27):
我买的几台凯歌4B15,到手后效果远不如之前文章介绍的那么好,于是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了,灵敏度自然提高了不少,之前晚上听不到的电台现在都能听到了。有一台机器在频段的低端还有一点振荡了。我还把耳机插孔改成4.5V电源输入口了,便于使用稳压电源听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