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矿石机空心线圈圈数

楼主(2018-03-19):
直径7.5厘米亚克力管,0.5毫米铜线。配365p空联,中波,需要绕多少圈?求助各位老师大佬:谢谢!

网友:
KHZ        可变电容P        L(μh)        线圈名称        筒径(mm)        线圈匝数N        线径(mm)        螺距(mm)        线圈长度        电感μΗ
535        365.0         242.5         调谐线圈        75.00         50.0         0.50         0.50         25.00         242.46
1605        40.6         242.5         天线线圈抽头3        75.00         25.0         0.50         0.50         12.50         77.27
                        天线线圈抽头2        75.00         16.7         0.50         0.50         8.33         37.80
                        场管线圈        75.00         5.0         0.50         0.50         2.50         3.96

网友:
在没有电感表的情况下 可以多绕些圈  一般情况下 同样圈数下 线径细比线径粗的电感要大   一般0.35线绕75圈左右  0.5线可以大致绕90圈上下 多绕些可以选择多个抽头做匹配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热心,

网友:
电感量计算表。提供二种管子的规格。一个是五厘米管径,一个是七点五厘米管径

网友:
这个是配合360P单联可变电容器的空心线圈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抽头非常重要,否则会后悔没有留

网友A:
        根据这个图表提供的数据有7厘米,0.5铜线是绕54圈,如果是7.5厘米,按照线圈管径越大圈数越少的规律,0.5的线径,绕50圈大概差不多,不行就绕51圈,这个可能还有其他因素,但是上下不会差很多,仅供参考。

网友:
置顶的帖子里有计算器,将线径、线圈直径、可变电容容量等数据填入就可自动计算出电感量和圈数很是方便,何不自己动手享受一下乐趣。

网友:
建议用三根中短波磁棒,里兹线绕出来效果要好些,磁棒能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电感量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各位老师的参数我都会挨个测试和采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图表提供的数据有7厘米,0.5铜线是绕54圈,如果是7.5厘米,按照线圈管径越大圈数越少的规 ...

非常感谢,我会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