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方法判断是否正确

楼主(2018-03-19):
准备做FM中周。不知道磁芯是高频还是低频。网上找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磁芯到200兆时性能就很差了,日常找50兆的磁芯都不容易,用电视机中周改制比较简单

网友:
    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真是至理名言。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经过测试,只有用在低频的节能灯磁环和E型磁芯在三用表欧姆10k档阻值很小外,(200k以下),其他磁性材料均表现无穷大,请楼主自己分析。

节能灯磁环

节能灯磁环

阻抗匹配双孔磁环

阻抗匹配双孔磁环

中波收音机磁棒

中波收音机磁棒

节能灯E型磁芯

节能灯E型磁芯

有线电视阻抗匹配四孔磁芯

有线电视阻抗匹配四孔磁芯

中波收音机磁棒

中波收音机磁棒

黑白电视机阻抗匹配双孔磁芯

黑白电视机阻抗匹配双孔磁芯

黑白电视机38M中周磁芯

黑白电视机38M中周磁芯

中波收音机465KH磁芯

中波收音机465KH磁芯

网友:
从楼上的实验看,这个方法好像行不通。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检测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两种磁芯颜色不一样,中波磁芯是灰色的,短波磁芯是棕色的,记不清楚了。

网友A:
这种方法没用依据。楼上也做了实践。
关于磁芯。有数种材质及多种形状。这里只说常用的材质。比如电子管电视机用的中周可以改制为FM中周。
电视机图像通道用的高频磁芯是碳基铁粉锌,相对导电性能就差些,其吸收电路及伴音电路用的低频磁芯是锰锌铁氧体,由铁、锰、锌的氧化物及其盐类组成相对导电性能要高于前者。
另有一种用于短波收音机的高频磁芯既镍锌铁氧体,其导电性能 不亚于锰锌的,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用X10K档加以区别。
碳基铁粉芯
磁粉芯是由铁磁性粉粒与绝缘介质混合压制而成的一种软磁材料。由于铁磁性颗粒很小(高频下使用的为0.5~5 微米),又被非磁性电绝缘膜物质隔开,因此,一方面可以隔绝涡流,材料适用于较高频率;另一方面由于颗粒之间的间隙效应,导致材料具有低导磁率及恒导磁特性;又由于颗粒尺寸小,基本上不发生集肤现象,磁导率随频率的变化也就较为稳定。主要用于高频电感。
锰锌铁氧体
软磁铁氧体的一种。属尖晶石型结构。由铁、锰、锌的氧化物及其盐类,采用陶瓷工艺(烧结)制成。它具有高的起始导磁率。一般在1千赫至10兆赫的频率范围内使用。
镍锌铁氧体
镍锌铁氧体一般磁导率μ比较低,晶粒细而小,并且是多孔结构,常呈棕色,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烧结温度比较低时尤为突出。
镍锌铁氧体由于具有高频、宽频、高阻抗、低损耗的特点,成为在高频范围(1-100MHz)内应用最广、性能优异的软磁铁氧体材料。
用途
可在10kHz至300MHz频率范围内使用,可用于制作中周变压器、磁头、短波天线棒、调谐电感电抗器以及磁饱和放大器等的磁芯。还可在高频强磁场下用作发射机终端的级间
中波磁棒锰锌的是黑墨色的。短波磁棒是棕色的磁柱接近银白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没用依据。楼上也做了实践。
关于磁芯。有数种材质及多种形状。这里只说常用的材质。比如电子管电 ...

您这个关于铁粉芯的说法我记得不是这样的,铁粉芯是用铁粉或羰基铁粉经绝缘工艺压结而成的,磁性材料是以金属铁粉为基础的,区别于铁氧体以氧化铁为基础

铁粉芯因为抗饱和能力非常强,所以主要用途是EMC,或者交直流混合的场合,比如直流滤波电感,可以在很大的直流下依然保持电感量,这是铁氧体做不到的,同事因为功率密度高,也广泛用于储能器件,比如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

但是铁粉芯在高频下损耗很大,所以一般都用在1M以下的频率,开关电源用的多,但开关电源里不全是铁粉芯,铁粉芯磁导率低,所以一般不用来做变压器,开关电源里滤波的或者说储能的大多是铁粉芯,变压器或者说换能的一般是铁氧体

射频应用应该都是铁氧体,铁氧体根据掺杂材料不同,应用的频率范围非常宽

造成误解的原因可能是很多地方把铁氧体也叫做铁粉芯,所以认为可以用在射频,其实是镍锌铁氧体,叫混了而已

当然,也许还有我不知道的铁粉芯类型,铁粉芯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工艺,用这种工艺制造的也许都可以称为铁粉芯,而材料恰好是一种高频材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关于铁粉芯的说法我记得不是这样的,铁粉芯是用铁粉或羰基铁粉经绝缘工艺压结而成的,磁性材料是以 ...

你看看这个“百度文库—常用铁粉芯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22332563?fr=aladdin
再看看这个825-2电视机中周用的铁粉芯及锰锌铁氧体。

网友:
在教材手册中摘录一点认识一下磁芯材料(铁粉芯与铁氧体)。

网友:
没用过Q表,测Q值应该可以分辨的吧

网友:
磁性天线棒材料如下可不止两种啊。旧型号锰芯M400镍芯N20-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百度文库—常用铁粉芯”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B8%E7%94%A8%E9%93%81%E7%B2%8 ...

所以我说,可能是概念上引起的误解,您发的链接里百度的说明也明确表示“高频下损耗高”。

您后面的照片资料里,也都讲的是铁氧体,没有说铁粉芯。

我知道的铁粉芯,最普遍最常用的,应该叫羰(tang)基(不是碳基)铁粉芯,化学式是Fe(CO)5,这个不算是铁氧化物,而是羰基和铁的有机合成物,这是现代的叫法,行业通用

从根本上讲,铁氧体材料是以氧化铁为基础的,铁粉芯材料是以铁金属为基础的,所以高频损耗比较大

您照片中电视机中周那里写的“碳基铁”不知道是否就是我所说的羰基铁粉芯,因为时期比较早了,也许是叫法上不同,也有可能根本不是一种东西,毕竟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有和国际接轨,很多东西都是自己起的名字

即便和现在的铁粉芯是同一种,也不能说铁粉芯适合用在高频,因为损耗大的磁芯,同样可以用在高频,要看具体的设计,可调电感还有铜芯的呢,损耗大不大?一样用在几百M的频率,但铁粉芯高频损耗大是事实,在高频领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我不是跟您抬杠啊,只是这个问题我也有点晕,我们行业里铁粉芯确实就只是用在开关电源,而我也知道很多射频资料里也提到用铁粉芯(都是比较早的),所以我才觉得是概念不同的缘故

但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我们爱好者去买磁环磁芯,总不能拿出一本80年代的数,说我要这个书上说的铁粉芯材料的,而别人一听铁粉芯,可能给你的及时开关电源的,所以我觉得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 ,而且使用的时候,也一定要知道磁性材料的特性,而不是简单的以“适合高频”和“不适合高频”来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可能是概念上引起的误解,您发的链接里百度的说明也明确表示“高频下损耗高”。

您后面的照 ...

你百度一下碳基铁。可以看到进口碳基铁粉芯,还有你所说的有机物羰基铁粉,以前我们有机化学里面基本组成元素羰基读成羰(qiang)基。
百度百科 “  常用铁粉芯”  常用铁粉芯是由碳基铁磁粉及树脂碳基铁磁粉构成                   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22332563?fr=aladd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可能是概念上引起的误解,您发的链接里百度的说明也明确表示“高频下损耗高”。

您后面的照 ...

看看百度文库“开关电源中的磁性材料”一文       https://wenku.baidu.com/view/088 ... 4de518964bd30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可能是概念上引起的误解,您发的链接里百度的说明也明确表示“高频下损耗高”。

您后面的照 ...

别人一听铁粉芯,可能给你的及时开关电源的。买磁芯有形状规格尺寸参数性能材质的要求,不能简单说买铁粉芯。

网友:
这样的测试方法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参考价值,但是这样的测试方法是错误的,不同的材质会相差很大。

网友:
直流电阻?

测交流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