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32寸液晶电视 黑屏

楼主(2018-03-19):
指示灯红蓝可随开关机变化 电源板12V ADJ 2V ON/OFF 3.3 灯条电压随开关机45/55之间变化  请问是灯条的问题吗?

网友:
不一定是灯条坏,但是它坏的机会大。
灯条控制板也会坏。

网友:
有专业工具一测就知道了你这样说没法断定

网友:
开机有伴音吗,有,用强光手电,观察屏幕有无画面,灯条故障居多,我换过灯条

网友:
灯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