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便携DVD会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8-03-19):
请教一个便携DVD会黑屏的问题。
今天朋友送来一个新科的移动便携式DVD让我帮忙修修,很奇怪的毛病,开机一分钟左右就会自动黑屏。

光盘停转,屏幕无显示,不放光盘也是一样的,过一会也会黑屏。但电源台上显示工作电流还有0.28A左右,正常放光盘电流1A,待机电流0.8A左右。

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
重点查电源部分和芯片的5伏和3伏供电,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A:
黑屏时,看下屏幕图像正常不。再查背光电路

网友B:
看看电路啊,黑屏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啊?是不是屏幕的led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路啊,黑屏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啊?是不是屏幕的led有问题啊

黑屏的时候没有声音啊,光盘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时,看下屏幕图像正常不。再查背光电路

黑屏的时候没有声音啊,光盘停转。肯定不是背光的问题。

楼主:
你是认为主控芯片的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认为主控芯片的软件有问题吗?

是,找同型号软件用卡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