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各位大佬矿石机线圈

楼主(2018-03-19):
亚克力管直径7.5厘米。用0.04×65的离子线。空气电容双联我用电感表测量一下340,另一个是273。我想用340p的这个做中波。应当需要多少圈,最好直接绕多少圈,不要弄数据和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你要量一下李兹线的直径告诉大家才行
你可以先绕个二十圈,再除以二十匝的长度,就得到一匝的直径了,这样大家才能计算。

网友:
楼主是想在直径7.5厘米的亚克力管上用0.04×65的利兹线绕制调谐线圈,配合340PF的可变电容器工作在中波段,他想要调谐线圈的圈数。利兹线线径不是主要问题,直径粗些多绕几圈,直径细些,少绕几圈。我认为绕75圈可以了。

网友A:
当你确认匝数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线径了,所以大致的线径还是要知道,否则多绕多少匝,少绕多少匝,还是不知道,所以,绕上20匝,量一下线圈长度,除以20,就能估计出线径了,这比让大家猜迷似的猜来猜去要省事许多。

网友:
我做过一台75毫米线圈的矿机,供你参考,请看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6477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确认匝数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线径了,所以大致的线径还是要知道,否则多绕多少匝,少绕多少匝,还是不 ...

请教:用0.45mm和0.50mm的漆包线分别绕制该线圈,0.45mm的是多少圈?0.50mm的是多少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C谐振计算器计算了一下,要与楼主用的340p电容谐振在中波广播频率低端,配套电感大约为270uh,楼主已有 ...

楼主已经说了:最好直接绕多少圈,不要弄数据和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