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测量天地线间电容呢?再谈下我的设想

楼主(2018-03-19):
如果能精确测量天地线电容的话,把天调线圈制造的电感足够小,与可变并在一起,使得天地线电容加上可变最大容量组成的LC回路的频率恰好略微低于频段下限(中波段比如520kHz),调节可变容量变小,谐振频率就升高。就是把天地线电容当成固定电容。
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可行的话,这个方案有没有实际意义?又如何精确地测量天地线间的电容呢?(我试过电容表,不行,读数乱跳,并且波动很大。)
大伙说说我这想法咋样?

楼主:
是不是先得制造一只容量恰当的线圈,接天地线,然后用扫频仪确定谐振频率,再用公式算出天地线间电容啊?可是这样也得受信号干扰啊。

网友A:
Q表,徐老师有个文谈到这个问题。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表,徐老师有个文谈到这个问题。找找吧

没有Q表哦。入门太晚,没赶上。

网友B:
地线做电容的一极少很糟糕的,地表的高电阻层和地表附着物让这个电容的Q值极低,基本无实用价值。
如能在平整开阔的地表多撒石墨粉或碳粉,并保持地表湿润,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但中波范围Q值也在个位数以下

网友C:
支持探讨。
弟兄们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早日整出一套科学完整的天线调节办法,打造“全频通吃”、“高效接收”的神品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做电容的一极少很糟糕的,地表的高电阻层和地表附着物让这个电容的Q值极低,基本无实用价值。
如能在 ...

那这么不行咯。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探讨。
弟兄们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早日整出一套科学完整的天线调节办法,打造“全频通吃 ...

我这完全是瞎想。不谦虚的说,无线电我十窍已经通了九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做电容的一极少很糟糕的,地表的高电阻层和地表附着物让这个电容的Q值极低,基本无实用价值。
如能在 ...

那这么说来利用天地线间电容的调感天调电路意义也不是很大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探讨。
弟兄们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早日整出一套科学完整的天线调节办法,打造“全频通吃 ...

每个波段、频段的天线最佳尺寸都不一样,全频通吃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波段、频段的天线最佳尺寸都不一样,全频通吃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吃中波550—1600khz频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完全是瞎想。不谦虚的说,无线电我十窍已经通了九窍

以后多多指教!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多多指教!谢谢了啊!

十窍已经通了九窍,就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窍已经通了九窍,就是一窍不通啊

那就得学习——学习——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