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是联想扬天A6000C,显卡坏了。

楼主(2018-03-19):
我的老电脑是联想扬天A6000C,显卡坏了。型号是:EN7300LE,128M.换了一个514M的结果不支持!哪位大侠知道支持什么其他型号的显卡? 先谢谢了!

楼主:
机器是2007年产的,太老了。老显卡买不到。

网友:
不支持?还是装不上去?只要能装上去就可以用(有个别显卡需要额外供电),重新打下驱动。

网友A:
主要看接口,不是看显存,如果是VPA 接口,那就好找,如果 AGP接口的,那就算了, 给老爷子换一台电脑吧

网友:
这显卡我可能找的到如果有需要的话PM我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估计你那硬盘都是IDE的,随便淘一块二手自带显卡的板都比你这个强,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你说的不支持是点不亮系统,还是插槽不一样完全没法用,,如果是前者,那么你换的这块卡应该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是2007年产的,太老了。老显卡买不到。

淘宝20还包快递,都是这样的老显卡。三四十块的,就可以秒杀你这个老显卡了。

网友:
亮机卡,AGP最后型号是6200A,这型号应该是pci-E

网友B:
最好甩掉,二手电脑比你这强许多倍的太多,价也很低。别折腾,浪费时间。

网友C:
楼主的这台老机收旧家电的50都勉强给,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没有514显卡,都是512的。

2,不是所有不显示的故障都是显卡坏。

是512的,我打错了!这个卡新买的二手卡,应该没有问题。确实是不显示,可能是驱动的问题。谢谢回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台老机收旧家电的50都勉强给,别折腾了

呵呵,我手里还有三台比这个老得多的电脑!上网那叫一个慢!刚把2002年的一台送给收破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甩掉,二手电脑比你这强许多倍的太多,价也很低。别折腾,浪费时间。

是呀!已经花了好几十块了,还是没有折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AGP的?PCI-E的?插口一样就通用的。

插口一样的,不显示。坏的7300花屏,竖道子,肯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接口,不是看显存,如果是VPA 接口,那就好找,如果 AGP接口的,那就算了, 给老爷子换一台电脑吧

呵呵,谢谢朋友。我本人就是老爷子!退休多年。手里新买的一体机是主要上网的工具。其他老电脑主要是炒股使用,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
看主板型号,芯片组,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不过确实太老了

网友:
7300啊PCI    不是AGP     亮机卡很便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朋友。我本人就是老爷子!退休多年。手里新买的一体机是主要上网的工具。其他老电脑主要是炒股 ...

炒股用旧机器?你可小心一点。万一点下去半天无反应那可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炒股用旧机器?你可小心一点。万一点下去半天无反应那可就惨了!

呵呵,其实你去证券公司里面看一看,全部是老电脑。

网友:
太老的电脑 直接买二手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你去证券公司里面看一看,全部是老电脑。

证券公司?是让你用的,还是他们自己用的?

网友:
不显示肯定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除了之前AGP接口,现在显卡接口都是一样,只要电源带的动,不上很新的显卡,都可以用别的显卡替代。